联想F41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1-11-24):
昨天接了一台联想F41独显的机子,开机进系统用不了一会就掉电,有时还没到桌面就掉了,正好我这有一个显卡板,是了一下,也一样。CPU,内存和硬盘都换过了,都不行。请求大侠们指教一下

楼主:
此贴很急,请速回!

网友:
看看温控芯片

网友:
首先检查散热问题了

网友:
确定散热方面没问题  肯定是主板温控上面有问题了  实在不行 你先把风扇改个长转试试看

楼主:
风扇也转啊

网友:
北桥啊,看看温度

楼主:
北桥有胶垫的,

楼主:
时钟可会有关系啊?

网友:
散热问题吧。

楼主:
想到的都想到了,不是撒热问题。

楼主:
主板上有什么会导致他用用就 掉电呢?测也不好测啊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CPU那一块

网友:
掉电以后是直接保护了吗,还是可以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