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没有cpu核心电压 修好了

楼主(2011-11-24):
先查1.5v, 内存电压都有了。从基地当下图上查到cpu 电压控制片的EN信号是36脚,也有了。可是12v 的引脚才1.6v. 发现这个12v是通过一个小电阻加上的,这个小电阻正常值是2.2欧,可是测量值是1M, 换了以后,12v正常了,可还是没有cpu电压。又换了控制片和一个场管, 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电阻坏,一般是有短路点,拆掉电阻,要打值的,这样修会快一些

网友:
遇到同样的状况!可以参考下!

网友:
有图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