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的低电平导通还是P沟道的低电平导通呢?

楼主(2011-11-24):
我不知道N沟道低电导通还是P沟道低电导通

网友:
p沟道场管低点平导通

网友:
p沟道的低电平导通

网友:
还要多学点基础哦

网友(2017-03-30):
这么理解。。N沟道 就是NB滴意思 那么就是剑指前方。那么P沟道就很好记了. 。

网友:
记住N高P低就可以。

网友:
半斤对八两

网友:
N沟道g极大于s极4.5v即可导通,p沟道反之

网友:
先判断是p沟道还是n沟道,是p沟道的,低电平导通,n沟道的高电平导通

网友A:
谁翻出来的千年老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翻出来的千年老贴

呵呵,这个就不太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