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51 这款充电芯片 的工作条件 请指点

楼主(2011-11-24):
acer  4736g   的机器
保护隔离不通
4脚为19v   5脚 2.6v   6脚 2.1v  8脚 2.6v    10  11   脚 3.3v  1脚 3.3v

网友:
看不懂你的意思,不过4脚有19V保护隔离应该通了呀

网友:
芯片没正常工作吧。。。如果真长工作应该 拉低芯片第四脚的电压 致使保护隔离通过~~~现在是19V 。。P管 低电平导通,19V肯定不能导通~查查芯片工作条件。不行就换个试试~

网友:
四脚电压肯定不对  哦    先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ACIN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子,也是保护隔离不过,PIN5和PIN8的电压不对,不过REF是3。2V,貌似正常,换了BQ24751后,PIN5和PIN8电压2.7V了,可是没有REF电压了,郁闷呀。

网友:
隔离保护 修不好  就改电压啊  一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