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AR-3818SZ卡纸,有图

楼主(2011-11-24):
机型:夏普AR-3818SZ
故障现象:卡纸
故障处理:还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大家都要过来看看,是如何搞的。
机内没有卡纸了

网友:
是不是搞打印机的没有人关注呀

网友:
折成扇形了,出纸辊那里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看不出什么外观的有问题

网友:
定影地方有点问题,分离爪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点评):
客人好象说分离爪找不到了,我没有见过样子

网友:
好奇进来看一下。原来是修打印机版块的。

网友:
卡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点评):
我们没见到卡的情况

网友A:
是啊,卡在什么地方啊。卡在定影那就是定影问题,卡在硒鼓那就是硒鼓问题。要是还没到硒鼓那就卡那就是走纸通道和搓纸轮那了

网友(点评):
客人说不到一二三,我去了,它又不卡。就是哪张白纸是走纸的结果

网友:
定影棍上面的分离爪不行了。。

网友:
有没有人发个分离爪的样子看看

网友:
看图有点像走纸通道异常,搓纸轮不平衡。

网友B:
同意楼上的,顺便问下,你去的时候是用的没打过的干净纸打的,而顾客为了省纸,重复利用的是不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啊,卡在什么地方啊。卡在定影那就是定影问题,卡在硒鼓那就是硒鼓问题。要是还没到硒鼓那就卡那就是走纸 ...

走纸通道从进纸一直到出纸检查一下,能活动的地方做一下润滑,还有就是齿轮组,不嫌费事就拆开看一下,如果以前漏粉的话把齿轮塞满了或者齿轮断齿都能出这种故障。修过一台三星的机器齿轮组硒鼓驱动齿轮有四五个齿断了一半,做完清洁和润滑之后还真能正常使用只是偶尔卡纸

网友(点评):
是漏粉太多,我只是从外表清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纸通道从进纸一直到出纸检查一下,能活动的地方做一下润滑,还有就是齿轮组,不嫌费事就拆开看一下,如 ...

多谢兄弟指点,我再费力查一下

网友:
看这纸的这个造形,应该是卡在定影部位,有两位置可能有问题,第一分离爪弹性不好,或脱落掉了,第二定影上棍上面粘的粉较多,或定影在加热后起泡了,   也可能是定影下棍烂了, 就有这个现象

网友:
检查一下定影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顺便问下,你去的时候是用的没打过的干净纸打的,而顾客为了省纸,重复利用的是不是啊?

用干净的纸打过,还是有黑条

网友:
是不是纸太潮了?   以有点象定影卡纸

网友:
从纸的卡痕来看,应卡在定影处,一是纸受潮了,i不过从你发帖的日期来看,全国一片红,似乎不太可能,不过也考虑你的纸是放在地上,且是最后一包,也可能;
二是分离爪有问题,老化变形了;三是定影上辊与下辊压力不平衡,还有就是纸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分离爪的问题,你更换试试吗。

网友:
定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