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读到内存就掉电

楼主(2011-11-24):
联想Z360 板号LL7,读到内存就掉电,电流到1.2几,像是读到内存了,但过不了内存。测得DDR3_DRAMRST#为O.2几V。DRAMPWROK,RSTIN#,VCCPWRGOOD_0,VCCPWRGOOD_1都正常。

就是说机器已经跑码,读到了内存,但没有内存复位,内存复位应该是CPU收到了HM55发出的DRAMPWROK后就发出来的,现在是DRAMPWROK已经正常发出来,CPU确定是好的。还差什么条件没有查到呢?

补充内容 (2011-11-26 21:45):
最新消息。上诊断卡,循环跑55,18然后就掉电了。

补充内容 (2011-11-28 18:22):
发现有一个USB供电的问题:待机时,USB供电有4.7V,正常是0的。具体见37楼

补充内容 (2011-11-28 18:31):
现在有点想取掉显卡看看,但找不到恰当的理由。

补充内容 (2011-11-28 18:32):
另,DRAMRST#要上了内存才能测到正常的1.05V的,不上内存,在假负载上测,只能测到0.2几V是正常的。

网友:
H_PWRGOOD(VCCPWRGOOD_0,VCCPWRGOOD_1)有  1.05V ,
RSTIN# (PLTRST#)                                                   有1.05V,
PM_DRAM_PWRGD                                                       有1.05V,
H_VTTPWRGD(VTTPWRGOOD)                                有1.05V。
上面这几个信号都是正常的,还差什么条件呢

网友:
查一下Q7另外几个电压,因为看图DDR3复位电压与这几个电压有关

网友A:
你是插不插内存都有规律的掉电?

网友B:
加焊桥有可能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插不插内存都有规律的掉电?

插不插内存都会掉电,但电流有区别,换了内存看起来应该是读到内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焊桥有可能会好

你是三板斧啊

网友D:
内存条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内存五百年前就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条没问题吧?

内存五百年前就换过了

网友:
测得DDR3_DRAMRST#为O.2几V

这个应该是内存复位信号吧?觉得低了,应该有0.8v-1.5v左右吧?

内存复位??谁教的..
正常应该是要有1.5V

网友:
0.2V说明有复位发出,但是可能有短路,被拉低。0.2V的时候相当于是让内存一直在复位。。。

网友:
跟各位学习一下

网友:
看图纸内存复位是1.5V,R153正常不?

网友(点评):
R153是正常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是到显卡了
你看是是不是显卡那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有这个疑惑

网友E:
取下显卡  开机测量  不掉电的话  你知道该怎样接着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取下显卡  开机测量  不掉电的话  你知道该怎样接着修了

你修台机啊,取下显卡,这么便宜

网友(点评):
呵,是有点麻烦

网友:
是不是应该把Q17断开  看下  前面没电压过来  还是后面短路了   再修

网友(点评):
不关这个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修台机啊,取下显卡,这么便宜

你这样回复 我也不好说些什么了  你还是去问问你的师傅吧  他或许会给你讲一下其中的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修台机啊,取下显卡,这么便宜

这样和你说吧  我取过的显卡 比换过的芯片还要多  只能说你不敢取   你对自己的焊接没把握才会这样回复我

网友:
多谢,这方面我考虑了

网友:
跑55 18就掉电看看USB的对地阻值正常否?

网友G:
楼主您看看这个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536
  我遇到的一台ACER 4520G独显的机器和这帖子里的的故障情况一模一样 一字不差,后来我是换了显卡解决的,我觉得你机子和这个情况相似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看看这个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536
  我遇到的一台ACER ...

4520这个是典型显卡通病来的

网友H:
现在的HBM和IBM南桥的机器挡55和50的基本上都是南桥外设问题,而且多半是USB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三板斧啊

我看是四把斧,第四把,拿分闪人,应该扣分处理
ddr3的这个型号没研究过,你看看是不是需要时钟信号

网友I:
确定所有电压都出来吗? 就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了。不过,你有这显卡的钢网吗?

网友J:
待机USB  4.7v修好 这板子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定所有电压都出来吗? 就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了。不过,你有这显卡的钢网吗?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待机USB  4.7v修好 这板子可能就好了

我直接把USB供电芯片取下了,不过现在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HBM和IBM南桥的机器挡55和50的基本上都是南桥外设问题,而且多半是USB问题。

我一直在USB这里徘徊,所有有关USB的都测了,就只发现一个USB供电问题。这个USB供电芯片已经取下,但故障依旧。

网友:
我这有个上网本 电压也出来了  电以流跑0.13 就不跑了 cg82nm10换了,cpu取下重值了 一样 进液了的,没思路了...

网友K:
看了一下图纸,说说个人看法。

这个和Z460设计差不多,双显卡,2路内屏输出控制(Z360主板电路我没见过,根据Z460估计的),实际内屏由独立显卡控制,外接VGA由HM55控制,该种机子的毛病----不接CMOS电池(或清除了BIOS),第一次开机0.6A左右掉电,再开电流能跑1.4左右,跌倒1.2左右停留会儿掉电,不管的话会自动重启,反复1.4A--1.2A掉电,分析该种机子未检测到内或外显示器会掉电。

如果楼主未接任何显示设备的话,可以试试外接显示器,也有可能接上内屏图像就已经OK了(前提显卡必须是好的,正常工作的);另外,有个想法没有得到验证,主板2路屏控制电路,现在单接独立显卡,集成显卡那路是空位的,是否可以断开独立显卡,用集成显卡那一路接内屏?(或许BIOS还有控制吧)

希望这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了一下图纸,说说个人看法。

这个和Z460设计差不多,双显卡,2路内屏输出控制(Z360主板电路我没见过, ...

2路屏控制电路,默认是PCH控制的,我改为独显控制故障依掉。

网友L:
楼主看下后级电路有没有微短的,象声卡,网卡什么的,有的后级微路造成掉电的。另外问下这机器不上U,触发电流是多少,掉不掉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看下后级电路有没有微短的,象声卡,网卡什么的,有的后级微路造成掉电的。另外问下这机器不上U,触发电 ...

不是U触发电流很低的,应该是O。06左右然后马上掉电

网友:
你这种情况像是已经过了内存

网友:
好又学习了一下

网友M:
掉电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掉电有短路吧。

测不出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后面有小短路,

网友:
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虚焊也至于掉电吧,期待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时,+5VS5 是正常的0V,但USB0PWR端却有4.7V。取掉USB供电芯片,USB0PWR端0V正常。但一楼所述故障依 ...

这个不算问题。只要曾触发过以后,即使断电了,USB0POWER也有残余的电压,但会随时间缓慢消耗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不出来,除非板层短

裸板触发0.06A,上CPU后能到1.2A。。。看来,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不必执着于内存问题。内存不过现象似乎更多是电流到1.2几A保持,而不是掉电。

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温控部分:FAN CONTROLLER芯片,似乎是U27.
        温控芯片有一个脚: SYS_SHUN# (好像是这个信号名吧) 后通过一个MOS管输出到3Vpcu和5Vpcu的电源管理芯片。  以控制3Vpcu和5Vpcu的产生。

判断方法是:
    翘起这个SYS_SHUN#信号线上的MOS管。(也就是断开SYS_SHUN#)
    如果上CPU后开机不再掉电,说明问题在温控部分。接着再修温控部分的可疑元件;
    如果仍是掉电,那温控的问题也就排除了。
    反正,通过这个步骤可疑缩小点范围吧。

网友N:
取显卡、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 还有保护  BIOS程  检查

网友:
哎。。。。。。。。。

学修本 -10 严禁灌水

网友:
DDDSSDFDDSDSDSDS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FDSFSDFSDFGFDGEWREWRE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FESFSGREGREGEVDERFERFERSDFSDFS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FDSFSFEVDGDGERGERGERGERG

学修本 -10 严禁灌水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本本维护 -5 严禁灌水

网友:
有规律掉电还好修一点,如果不定时掉电,还麻烦点。好好查吧!

网友:
代码55有可能是南桥,内存复位信号低可以先查复位电路

网友:
把USB5V修好啊,装个新的USB供电控制器,量一下 D+ D-再开机试试。

网友O:
USB4.7不正常,+5VS5正常吗?

网友:
加焊下各供电ic和EC看下!

网友:
建议楼主先用完三板斧,不行再一招一试好吧。

网友:
我觉得没思路先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取显卡、估计是显卡问题

显卡取下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O:
USB4.7不正常,+5VS5正常吗?

+5VS5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一下是如何排除温控的过程呢?     直接取下温控芯片后再开机?  或是换一个新的温控芯片后再开机?
方法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