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68S 开机10秒掉电

楼主(2011-11-24):
拔出一切外设,内存,显卡,CPU等,电源也换过,裸板上电10几秒也断电……所有的滤波电容,供电场管,都正常……求解
cpu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看

网友:
IO 桥 和 BIOS

网友:
很有可能是那里短路了,跑开机电路看看

网友:
可能是决小电压,在还没有掉电的时候快速量一下后面的电压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开机量下出发排针的高电平是不是一直被拉低的,如果是,把出发排阵到IO的那个引脚挑起来再看是否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