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怎么修改硬盘分区状态

楼主(2011-11-24):
同上题,我的是惠普笔记本,现在想重装系统,但是使用安装版WIN7进行分区调整时,发现都是动态,无法删除或者更改大小,问一下高手该怎么办,能修改么?顺便说一句,这款笔记本不支持Ghost系统,PE下找不到硬盘。

网友:
在线等高手解答呀!!

网友:
一般必须把分区转换为基本分区 否则重装后资料全部丢失.
你这种情况 先在windows下面备份数据删除分区吧.没别的办法 最好是没资料直接全删了

网友:
我还没遇到不能用GHOST装的机,再旧再新都是可以在PE下认到硬盘的,新机就在BIOS里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move]我学了两招,楼主辛苦了,谢谢[/move]

网友:
呵呵 现在就没有不能用GHOST安装系统的机器。 现在好一点的PE下面都可以认识硬盘了

网友:
PE里认不到硬盘只能说你那PE 太垃圾,换个先进一点的吧!

网友:
是要先轉成基本盤的,現在你用的是簡單卷.

网友:
是啊  要在BIOS里面 把硬盘模式 调一下  才可以 认到硬盘的  就可以Ghost了

网友:
说一下惠普笔记本的型号,大伙可以直接告诉你怎么操作。如果会就不用说了(指笔记本型号)

网友:
PE找不到硬盘,可以通过提高PE的版本或者修改硬盘的模式来解决!

网友:
安装版呗PE找不到硬盘,可以通过提高PE的版本或者修改硬盘的模式来解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4451-1-1.html

网友:
你随便在ghostxp下载个系统,刻个盘,然后用光驱启动后随便选个硬盘分区软件,比如PQ,不过建议你还是随便找个伪高手,现在会装系统的太多了。

网友:
改一下启动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用原版系统只需要按F12恢复就可以。
重做新系统,得删除旧分区,新建新分区。
嫌C区太大,要多建个分区,上策:用ADD将TOOL分区先转换为逻辑分区,然后从C区割出一个空间,创建一个新逻辑分区,最后将TOOL分区转换回主分区。
下策:直接删除TOOL分区,再从C区分割出一个新区。
PE不识别硬盘是BIOS没设置对。
HP带WIN系统本本,基本上都有中文BIOS,很好看懂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大家了,问题已按大家方法解决!

网友:
楼主  有写惠普主板 再PE里面没有SATA驱动,就认不到硬盘。你可以用移动硬盘盒GHO  完了再装回去。 貌似得GHO WIN7  XP解压的时候会报错

网友:
下载个带SATA驱动的PE安装就好

网友:
PQ调整一下就 ok了啊   而且数据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