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0A和旭日的C467A的显卡版能替换吗?

楼主(2011-11-24):
小弟手上有一台C467A的机器,故障是开机无显示 但能见到背光。
加焊和替换630芯片 故障依旧。但我手上有台回收的C460A。
请教各位师傅。是否可以替换一下显卡版来使用?
回收

网友:
可以换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背光无显示。既然已经排除显卡了。你瞧瞧 显卡板上的 小电感 有没有断路的。。。多检查下。。会有发现的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通用的,现象还是有可能显卡的问题,但同时要考虑到屏,外接试一下

网友:
460A没什么印象,但是462A的,466A的都是可以的,你看下接口一样就可以撒

网友:
我检查了我的显卡版和 C467A的板型以及元器件都是一样的。就是所用的芯片不一样。
不敢尝试呀。怕把自己的弄坏了。
接口部分的PCB走线也是一样的。

网友:
外接也还是无显示。
也查不出来短路哦。
主要是中显卡版装到主板上后。背面的管子 晶振都无法测量了。哎。。。

网友:
我想到是一款是945的 一款是965的。 如果是PCI的应该可以通用。
但这个我真的无胆尝试。。

网友:
不知道 谁来给讲解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