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电脑主板网卡问题

楼主(2011-11-24):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电脑  故障是不能上网  我进设备管理器一看 网卡那里打个叹号 网卡芯片是8100的  就告诉客户说网卡驱动没了 装个就好了  于是把U盘拿出来解压网卡驱动  装好 重新启动后进系统一看 还是一样 右下角又跳出发现新硬件  点下一步 出现无法安装  算了直接重装系统 以前这电脑在我这里装过系统好的   还用以前的光盘 装好进系统后还是出现发现新硬件  网卡  可又装不进去  怀疑他网卡坏了 算了不折腾了 直接加PCI网卡8139芯片的  免驱动的   可悲剧更想不到  装独立网卡还是一样 发现新硬件 驱动装不上 真没头绪了 第一次碰到 装独立网卡也不行 换了好几个都不行  后来客户说在别的电脑店也试过了 也说不行   哎   坛友们 给指点指点  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南桥PCI通道出问题啦!加焊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也是插独立的不行,没办法,只能用个USB的网卡了,期待LZ结果

网友A:
遇到过一台台式机(品牌不同哦),故障基本上和你这款一样,最后是网卡晶振问题,建议看看晶振。
分析 可能是网卡晶振偏移,系统认不出网卡,以为是其它设备,故加载独立网卡后有冲突。

网友B:
多做几个不同版本的系统试一下,或下几个驱动再试一下。如果不行,换个网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4楼的朋友分析的有道理,之前遇到过一个无法上的案例,当时没有解决。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 网络适配器里面可以看到两个网卡 但都是叹号  就是装不进去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做几个不同版本的系统试一下,或下几个驱动再试一下。如果不行,换个网卡芯片试一下。

试了好几个了 再说台式机电脑又不是最新的  8100的网卡随便个系统都有驱动的  关键是装独立网卡为什么也不行  ?

网友C:
南桥的可能最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桥的可能最大。。

现在也感觉是桥的问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台台式机(品牌不同哦),故障基本上和你这款一样,最后是网卡晶振问题,建议看看晶振。
分析 可能 ...

晶振换了 还是老样子  设备管理器里面 出现其他设备 然后子菜单是网络控制器  叹号

网友:
现在看的人多 难道都是看热闹的啊   还是烦请各位帮帮忙 大家讨论下  共同提高啊

网友:
板子是南北桥合一的

网友:
我刚好这二天也遇上这问题试了好多次和方法都不成功,最后删除注册表键值,然后重启电脑再装驱动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以尝试删除注册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Network”的键值“Config”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也感觉是桥的问题大

如果你要做桥的话,就直接换桥。加焊和重新植株应该没用!!!

网友E:
你加独立网卡的时候 进BIOS 把集成的关掉了么 ? 不关掉肯定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加独立网卡的时候 进BIOS 把集成的关掉了么 ? 不关掉肯定冲突

关掉了  大部分不用关 没事 但它不来 我也只要BIOS里面禁用 但是还是不行   现在倒好 放了几天 现在点补亮了  不跑码了

网友:
 存放的时候得用静电袋的 不然放时间长了都会不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