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中输出功率多大?

楼主(2011-11-24):
电源板中输出功率12V一般是一根灯管就算9W,+5V的输出功率多少?用什么做假负载合适?
电源

网友:
那个假负载听说用摩托车转向灯合适

网友:
5V驱动板的电流在200ma左右,我一般接个50欧3W的电阻,电流在100ma左右

网友:
5v负载大约在1.5A左右 即屏5V/1A 驱动板5V/0.3-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