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不开机

楼主(2011-11-24):
待机电流0.10左右,开机掉电,没3V 5V输出。
怎么修 ??? 修那块?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开机测试 电感看看哪个没出来 修哪个。。。。晕按时序走。

网友:
0.10电流偏大,看下有没有哪里短路

网友:
一般来说D600通病是开关条下面针脚虚焊 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待机电流太大了,看看开关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要系统学习啊,我也是菜鸟,你这种情况产生掉电原因很多的EC,南桥,或CPU等都 有可能造成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