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 内存不过

楼主(2011-11-24):
       求助各位大虾。。   小弟接一台HPM2000笔记本    跑码 A0   38  停住     现北桥已经换过。。    内存 换过N根   就是跑不过。。      请各位大虾给点思路。。

网友:
查查时钟  北桥

网友:
建议刷BIOS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确定北桥没问题,就刷BIOS了

网友:
放电 按住开机键2-3秒钟 再插内存试试

网友:
BIOS    我到是想刷个。。  但我没这个座子。。 纠结

网友:
有试过打内存阻值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曹   对地阻值   几乎相同   相差1欧

时钟和复位,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整机洗洗拆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和复位,电压都正常吗?

时钟芯片换过了。  。      复位也有 。   。      所有芯片都补焊了一次。

网友C:
查下北桥内存模块补偿电压, 补焊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北桥内存模块补偿电压, 补焊槽子

北桥有问题,之前修过

网友:
再换个北桥

网友:
换北桥应该可以

网友:
我的故障和你一样,你搞好了没,说一下结果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需要接本屏测啊  外界就不过!

网友:
太麻烦了,喊他换主板,这块留下来当料板,或者留下来
以后慢慢修好

网友:
有人说这个机器南桥易坏,和南桥有联系没,谁有这个图纸发我个,让看看南桥都到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