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LQ380K不进纸故障

楼主(2011-11-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接修台映美380K的机器,故障为不进纸。检查发现主板电机驱动芯片STA475A短路,前边还有一个三极管烧毁(板上标示为Q505),这个三极管看不清型号,还望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你传个清楚点的图呀,,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不知你这电路图是?好像不一样。

网友:
一般打印机主板上很少见这种贴片三极管,不会是个稳压器吧(类似1117和7812那样的东西吧)
纯猜测,没依据哈

网友(点评):
不是稳压的。爱普生针式打印机主板上就没看过这东西。

网友:
是个可控硅吗?

网友:
参考的是330K的图,,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应该就是这个型号。我买个试试。

网友:
不进纸的故障,首先是先看机器是否可以检要有纸,,检到有纸时,进纸电机就应当转的,
如果进纸电机不转,那可能是它本身问题或是电机驱动模块有问题,,
所以基本就是:1 检纸传感器
                     2 走纸电机、
                     3 电机驱动(也包括模块是否有高压供电)

网友(点评):
就是电机驱动芯片和一个三极管坏了,那三极管不知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