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奇怪现象?请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2011-11-24):
联想F41A 装系统不好弄,硬盘还带密码。怎样破解硬盘密码?装的时候还会死机有时。。。请大家给小弟指点指点
硬盘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了 ,本人怀疑硬盘有问题

网友:
用测试软件件测试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再看下风扇口有没有灰

网友:
品牌机,估计是装了硬盘保护软件了!

网友:
该换硬盘的,硬盘锁一般是无法破解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u盘启动winpe穷举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4630-1-1.html

网友(2013-05-16):
换硬盘试试先,密码在电脑上可以解,在硬盘上就困难了

网友:
没遇到过呢

网友:
又是密码,唉,一个头两个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