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有卖30PIN屏线的拉

楼主(2011-11-24):
早上客户送来一个不显的机器。屏线断了,网上找了几家都没有,谁知道那里有卖的呀?上个图

网友:
这种很难找,只能改了!

网友:
是联想显示器上的吗?    好像有见过,但是好像没有卖的

网友:
如果能能买到那是最好。
实在买不到就查查是哪根线断了,看看能不能接上。

网友:
买不到了

测下那根断了
接下啊

网友:
找不到就只能接线了, 这种接线也是麻烦事。

网友:
什么机器的呀?

网友:
飞线应该可以的

网友:
断了就飞先吧,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飞线就好啦何必这么麻烦呢

网友:
我有根联想L800的,一样不?

网友:
自己做一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