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2S内接喇叭没有声音

楼主(2011-11-24):
各位大师你好,客户拿来一台华硕G2S机器。外接有声音,内接没有声音,我从好的机器上拆下声卡和功放换了,内置喇叭是好的,可喇叭内置喇叭也是没有声音,而且喇叭接口都有2.6V电压,郁闷,怎么办
?各位大师帮忙一下,谢谢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内外切换上出现问题。

网友:
先换喇叭试一下,再查一下功放有没有问题,

网友:
喇叭和功放都是从好的机器才下来换的的,耳机有声音,而喇叭口也有2.6V电压。可就是没出声音,大哥怎么修,有没有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