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i5 led屏幕 背光不亮维修经验

楼主(2011-11-24):
型号sony pag-51111w 入手,暗屏,看屏幕13.3" 的超薄led 这种情况 是led背光没有开启,通常情况是没有led供电或者开启信号.想查主板图纸,但是sony的一般都找不到,而且这么新的本子,只能找屏幕的图纸,在baidu搜到图纸 38,39,40脚是供电,37是空脚35,36一个开启一个led pwm。让后开机量供电,35,36两个3v都有电压,38,39,40主供电19.5v没有。拆板子,从屏线往下量,量到主板3个供电引脚。让后开始划主板,找屏幕主供电的测试点,最后量到一个保险上,发现保险不通路,拆下,换上个新的,开机,亮了,维修完成,此帖是告诉大家如果找不到板子型号可以从屏幕往下量,就是一个人量的时候比较费劲,led的口太细了。

被逼无奈潜水2年必须上来冒头,积分都没了降级了。只能发点维修经验了。

网友:
别的笔记本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

网友:
以后是得这么操作

网友:
还有屏幕的图纸呀 ,按什么来搜呀

网友:
维修的硬功夫就是要会追线,烙铁风枪,看图纸,有时候没图纸的时候就是要会追线,要不然,很蛋疼

网友A:
LED屏基本上都是一样,35,36  开关,37空,后面的是供电,

网友:
屏幕的图纸按照屏幕的型号去搜比如三星的屏幕一般是ltn开头的 LG的屏幕一般是LP开头的, AOC的屏幕一般是B开头的,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屏基本上都是一样,35,36  开关,37空,后面的是供电,

希望大家还是找到图纸后再动手,我遇到过两起led屏幕烧主板的现象了,一个是苹果的屏幕 ,一个是sony的,这两款及其要非常小心,通常虽然是led但是屏幕的管脚定义不同,别到时候烧了板子或者屏幕就不好玩了

网友:
又看了在 动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看到这么新的机器挺淡定的,思路清晰,顺藤摸瓜

网友:
保险通常不会容易烧,肯定有过流现象,楼主查好屏线有无短路没?

网友:
我修LED屏背光不亮。都是从屏上测量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