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14针的康博电源怎么进行短接测试

楼主(2011-11-24):
14针的康博小电源
怎么短接进行测试其好坏....
24针的是短接绿色黑色
14针的怎么进行短接测试好坏
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接上电源,一脚接黑线,一脚点另外13脚,可以测到其中的两脚有电压均为5V,你再看下有电压的脚是什么颜色,如果为绿,紫,那么紫的那一个为5VSB,另一脚与地线短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5V待机是很稳定的5V左右,启动控制那个会比这个电压低!

你能明白我问的什么意思么?怎么样短接14针中的线。让其电源工作,明白了么?

网友:
14根针的电压:
1黑:0v                     8橙:0v
2红:0.89v                 9白:2.47v
3黑:0v                      10绿:5.11v
4红:0.89v                  11白:0v
5黑:0v                       12紫:2.58v
6粉:3.27v                   13蓝:0v
7灰: 0v                        14灰  :0v

求高手帮看一下,短接哪两个,能让电源转动起来。。。。感激不尽~!!!!!

网友:
绿线短接任意一个黑线就啪啪的打火.....

网友:
5黑:12紫:间接一个10欧姆电阻试试看。

网友:
这个没图纸,就别在用短接的方法啦!直接找到芯片型号,不就有所针对了么!那个脚是启动的和供电的!也就那么几种芯片的!把芯片搞清楚,再下手修就容易啦!

网友:
怎么紫色线只有2.58V电压?

网友:
绿色和黑色短接~

网友:
看下主板的电源口触发的是哪个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