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R290 打印提示常规错误!

楼主(2011-11-24):
我前天接到客户拿来一台爱普生 R290 的打印机,拿来的时候是开机进纸灯和墨水灯一起亮,机器没有运动,看到是这个现象,知道是要清零,我就给客户报价,客户要弄我就把机器清零了,再从新开机,机器可以运动什么都正常,我就打了一张测试页,能正常打印,就是打印一半的时候出现常规错误! 提示:删除所有的打印任务并关闭打印机电源。取出打印机内的所有异物。过几分钟再将打印机打开,我开关几次都是一样的不知道什么问题,请论团里的兄弟姐妹帮帮看下是哪里出问题!!!!!急 在线等

网友(点评):
换跟数据线试试。

网友:
补充下,我弄过进纸感应器,弄过喷头下面的检测器,还是一样的,现在没有招了

网友:
重点还是进纸传感器和打印头下面的传感器,如果没有异物的话把打印头传感器拆下来清洗一下,或者检查打印头也没有漏墨的情况。

网友:
进纸感应器和打印头下面的感应器我都拆下来清洗过,故障还是一样的,我怀疑是不是喷头坏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来看下 给个思路

网友:
你换根数据线试试,如果是打印机硬件出问题的话打印机直接就罢工了,除非墨盒没墨了。感觉是数据传输问题,换根线试试吧

网友A:
换根数据线试试,不行再重新装下驱动,感觉不是打印机部件的问题,一般部件有问题打印机直接就罢工了,轮不到还给你什么提示。

网友:
我这边一个epson m1100的也是这个鸟样,跟楼主修的方法差不多,,都搞过了,还是老样子,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根数据线试试,不行再重新装下驱动,感觉不是打印机部件的问题,一般部件有问题打印机直接就罢工了,轮不 ...

换过数据线了,我连系统和驱动一起重装的,问题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我觉得是打印头坏了,今天买一个试下

网友:
能够打印测试页,说明机器基本正常,测试到一半或者中途,有可能电源问题,建议看看电源负载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数据线了,我连系统和驱动一起重装的,问题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我觉得是打印头坏了,今天 ...

头应该没事,换个电脑试试吧。驱动有冲突,机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
CR MOTER HEAT PRO.......................试试。

网友:
能打一半不会打印头坏把,应该是那里没装好,特别是进纸

网友:
看看电路部分吧  该搞的你都搞过了 硬件部分再看看 电源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