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009f电源板输出电压偏低求助。

楼主(2011-11-24):
一台HP 2009F显示器,电源板输出电压5V只有2.5V。插上负载就拉低。光耦,开关管。431还有7575都换了还是一样,求思路啊  ,谢谢了

网友:
把所有负载全断掉,然后用示波器量波形,如果正常没有杂波,就说嘛是主板的问题,有杂波的话,就把电容换了。还没好,就查反馈的小铁片电阻,电容。

网友:
谁有宏基V193W 屏为LTM190M2-L31的MCU程序啊

网友:
把电容全换了  再把那个小电容也换了  试试看

网友:
查查反馈电路

网友:
查开关IC各脚,,条件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修好了吗,是什么故障呢,我最近也遇到一例。

网友:
一般都是后面有短路了   如果12V  也被拉低了的话      那可能是高压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