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X200

楼主(2011-11-24):
如题:一台X200同行机,二修。
故障:无待机,公共点没电压。
保护隔离不过 查BD4176供电59脚无电压  R773,R763被取掉了,加上电阻后VREGIN20被拉低为3-6V来回跳,BD4176被换过的.
测阻值正常,找源头F2坏。换掉待机正常了 机器触发后不跑码,CPURST有了没有ADS动作。顺便提一下,没有ADS动作的一半跟EC BIOS挂钩。的确,7脚R406变大,换后机器正常开机。 在此发帖,忘大家捧场。

这都行
你换地方了?你在的那里不是没有波么,一般的波不好抓的,呵呵,我的可以抓
能不能发ADS#与BIOS无关,只是你的示波器没有抓到

网友:
哥们你咱老是二修板啊  看来现在生意淡了啊

网友(点评):
维修进入淡季 哎 只能搞二修啊

网友:
这么坑爹二修都能修好,哥们水平不一般啊,好牛啊,虽然没怎么看懂,

网友(点评):
慢慢你就会懂的

网友:
就这么沉水里了   真不甘心啊

为什么会沉呢,也许是你写得太言简意赅了,整体的思路都没有写出来,只写出了结果,这个很难让人来佩服。让人觉得有所保留。嘿嘿,我帮你顶了

网友:
什么叫没有ADS动作  新手求指教   是指没有帧信号吗?

网友A:
不懂。。你用什么查到ADS没有动作的啊。。?

网友(点评):
用示波器,ads数据交换

网友:
言简意赅,路过经验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用什么查到ADS没有动作的啊。。?

  肯定示波器啊

网友:
F2是格什么东东

网友B:
楼主的技术可见一般呀,楼主为什么根据ADS判断EC 和BIOS了。一般不都是ADS有波,lpc有波,bios cs脚有波但是不跑马从而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但是楼主连ADS的信号都没有,楼主是怎么确定的,小弟希望大哥指导指导。

网友:
请问楼主是根据什么查到R406的??

网友:
ADS#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但大多数板子都没给出这个测试点啊。。如果ADS# 有下拉波形证明 CPU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了 重点检查北桥。如果没下拉波形,说明CPU条件不具备~~就看CPU工作条件  BIOS这些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技术可见一般呀,楼主为什么根据ADS判断EC 和BIOS了。一般不都是ADS有波,lpc有波,bios cs脚有波但是 ...

我技术确实很一般   为什么那样判断?经验,修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技术确实很一般   为什么那样判断?经验,修多了   。

确实想 不通。呵呵,只能老大们解释解释了

网友:
ADS#是北桥发到CPU的一个周帧期信号   可以用示波器打出来
  LZ很强大

网友:
CPU工作条件正常,而且拥有对FSB的使用权,就会发出ADS#

网友D:
楼主是怎么查到r406去了呢,有点纳闷,其实楼上该把整个的思路表述出来,肯定就是一个精品文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查到r406去了呢,有点纳闷,其实楼上该把整个的思路表述出来,肯定就是一个精品文章了。{:4_136: ...

本人组织语言能力不怎么强   没有办法

网友:
加上R773,R763电阻后VREGIN20怎么可能被拉低为3-6V来回跳的?F2都挂了哪来的电啊?BD4176没上才有感应电跳变现象。一修干嘛要去掉R773和R763?F2报销了要是上电池是以正常开机的。R406变的有多大啊?除非这板进液了R406正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