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1v摔过无显示

楼主(2011-11-24):
本本:asus m51v
芯片组:intel
显卡:ati216-0686008
故障现象:开机可以听到loge声音,接外显要花屏
故障原因:摔过
维修内容:现已经换过显卡,现存,重写过bios程序故障依旧,主板仔细检查过没有发现原件脱落。在线等解。
芯片
显卡

网友:
摔过。。 没掉点?

网友:
没 有掉点

网友:
你看看显卡插槽引脚有没虚焊

网友:
是插的那种显卡版吗?如果是的话看看。显卡插槽

网友:
今天修一个同样的机器是换耳机插口 最后不显示了 显卡显存都修了故障依旧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郁闷死了

网友:
应该掉点 或者断线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