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手里有联想E390A,请帮我测试一下一个怪问题……谢了

楼主(2011-11-24):
机型:昭阳E390A
配置:T7200  945PM  ATI独显
故障:客户拿来时,没有硬盘。说是反应非常慢,进BIOS操作都卡
          测试了一下,进BIOS,选到第三项(Advanced)后,开始卡,按一个键要等好多秒才有反应。
          一开始怀疑键盘问题,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
          拆开主板,只保留键盘,进BIOS操作还是卡。
          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我插入自己的好硬盘,再进BIOS就不卡了,装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再拆下我的硬盘,又卡!
          想刷BIOS,可联想官网没有,我的BIOS版本是:R01-A0S
          ATI显卡BIOS:BK-ATI VER009.012.001.017.021294
          KBC 版本:01.17
          如果哪位朋友手里刚好有这个型号的本子(共有三款E390A  E390   E390M),请拆下硬盘进BIOS测试一下,非常感谢

          下图是BIOS的版本信息界面:

下图是未插硬盘就会卡住的BIOS页面:

网友:
刚刚测试,拔了硬盘,直接插U盘进PE系统,还好,不卡。
难道仅仅是客户的硬盘坏了吗?

问题是,为什么不插硬盘,进BIOS操作会卡呢?
插上硬盘,操作就不卡呢?难道BIOS始终在检测硬盘?

网友:
只要换上硬盘正常能用就好 了嘛       应该没问题的   不过你说不上硬盘   进BIOS也有点卡  那有点头疼   反正装上硬盘  就能正常用  就好了嘛

网友(点评):
万一不稳定呢?给客户换块硬盘,用不了多久,还出问题怎么办? 我怀疑是南桥问题,但又不确定,如果这款型号都有这个问题,我就放心了。

网友:
   还是应该找图纸查一查吧....  复制BIOS信息到内存中? 对照着查吧.... 期待高人的出现

网友:
同意三楼,能用就行,不必深入研究,票子先收到再说

网友:
哪位有E390A的BIOS呢?我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