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91W

楼主(2011-11-24):
电源板上面标的电压12V,5V.我量下来是16V,6.5V
ON/OFF电压打开开关的时候有3.5V  可是指示灯是绿灯一闪一闪的。屏幕黑乎乎,对着灯光照无影像。请问这个板子的输出电压有问题么?
原来是高压短路。。。直接剪掉加了个4灯高压条 OK

网友:
把开关板取掉,ON/OFF脚直接对地看能不能开机正常

网友:
外接灯管,把掉驱动板,5V接ON,看灯管能否亮,排除下问题。

网友:
好了 高压的问题。。剪板 加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