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D高压部分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1-11-24):
故障现象很明显,就是黑屏。用替换灯管测试后锁定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故障,查到是高压部分芯片p5806nd5g 的故障,手上无相对的配件可以更换,根据本论坛搜索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771,找到一个943NW的电源板,拆下芯片后替换上去,只听到啪了2声替换上的芯片已经坏掉,连接处有个000的保险也断开了,看来帖子里说的不通用是真的,根据5楼的提示4606是一样的引脚定义,不过不好放。。。不过手上没东西换只能硬着搞了,换上去测试了一会,手摸温度米有发烫,继续测试1小时。。。也没问题!看来4606是可以替换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这显示器貌似都是这毛病手头没替换件的话可以用这个

网友(点评):
活学活用,楼主好思路

网友(点评):
张四丰已说过了,代换后要烧这个的,你怎么还代呢?

网友(点评):
温度高还会返修的 不要盲目代换原件 我的维修经验是用元型号代换 除非原型号买不到才会考虑代换件。

网友:
路过学习下 好样的

网友:
这样的好经验不回帖真是不行啊

网友:
记下来,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
不错,能修好就好,很多人可能会改高压条,我个人也是喜欢修,不影响布局

网友:
很不错。可以找到芯片代换,对以我们的维修也帮助。。。

网友:
楼主这样用不长的

网友:
学习了,经验有用的。

网友:
这个片子用4606可以换,跟LZ学习了

网友:
IC内部功能一样的可以换

网友:
是啊。楼主用的时间不长的。会再找上们的  又有生意做了。。

网友:
显示器的高压部件看来真的很容易坏呀!

网友(点评):
少灌点水吧!

网友:
看下三种IC的参数就清楚了:
型号                耐压          N沟电流           P沟电流   RDS(on)       功耗

P5806N        ±30V             6.9A               -6A           〈28mΩ       2W
STU309        ±30V            18A                -14A            35mΩ       11W
P5806N        ±60V             4.5A              -3.5A           58mΩ        2W

主要是内部结构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二当家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由于有人对于为什么有人说了不能代换为什么我还试下的原因,这才是我发帖的动机。因为没自己试过就没发言权,这样后来的人看到帖子基本不会去试浪费时间了

网友:
楼主还是把他开着跑一段事件了再给客户把毕竟不是用原件换的

网友:
p5806nd5g 为什么坏,不查出它坏的原因,单换4606的话以后还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