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945板,,,复位灯,,,长亮,,,,,PCI A14只有一半电压

楼主(2011-11-24):
有块945板,,,复位灯,,,长亮,,,,,PCI A14只有一半电压,,,,,,,那个高手能帮我,,

网友(点评):
先修3VSB,供电正常了,再往下修

网友(点评):
記得授課老師講過北橋壞時也會這個現象.

网友:
是我的话 ,我就先拆网卡 。

网友:
有些板不装CPU就是这样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最大可能是网卡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请楼主修出来了发下结果

网友:
搞好了就发上来。我们大家学习一下啦。

网友:
拆了网卡一样......

网友:
待机电路有问题,先修待机电路

网友(点评):
能说清楚一点吗,,,,,,现在南桥有那个1117的电压,,,正常 ,,,,,网卡也拆了,,,U也装上了,,,,

网友:
以前也遇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