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1-11-24):
手上有台机,装系统还没到XP滚动条就灰屏,进XP的PE也是灰屏,进WIN7的PE就可以,换过2条内存条,一个CPU都不行  不接硬盘一样的情况, 你们遇见过吗?是技嘉的主板p41   在线等!  谢谢啊

网友:
补充  :灰屏时死机    我就BIOS 把声卡  网卡都关了 也是一样

网友:
主板挂了也是有可能的!!!有光驱的话,也去掉看看!

网友A:
灰屏是指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屏是指什么啊?

有背光, 屏幕不显示如何东西!  只是背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