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冷开机很久才显示,怎么回事??

楼主(2011-11-24):
华硕K43   冷开机  风扇猛转,可就是画面不显示(就是没显示LOGO) ~~~一直猛转2分钟样子  就可以开机显示logo了  然后就正常 了!! 机子就发热了  后面得开机就很顺利,一开就好的!!  只要关机等机子冷有又会出现一个同样现象,几率很大!但也有正常开的时候~~~  还有我的一台老机子 富士通老机子了 855芯片组的    也有同样得故障!!  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
受潮了吧  看看主板内部有腐蚀的吗

网友(点评):
我都用酒精清洗过了哦!!! 只是没烤板 而已 故障没变····

网友:
1.BIOS中设置问题   2. 显卡虚焊导致受热后接触较好

网友(点评):
好像是 集成显卡 怀疑北桥啊? BIOS 重不动得 哪去动哪个

网友:
受潮会影响吗?先暖机?

网友(点评):
不清楚哦····

网友:
可能受潮或者电容老化或者虚汗

网友:
虚焊居多,重焊吧,看你运气喽

网友(点评):
哪里虚汗??

网友(点评):
那不是有风险了 焊不好久不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