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主板外接设备的好坏

楼主(2011-11-24):
       判断主板外接设备的好坏
   K/B口:键盘,鼠标。<紫色 键盘;绿色 鼠标>
   1脚:供电脚5v
   2、5脚为空脚
   3、6脚为数据线接I/O
   4脚为地脚
   K/B口不能用:
   先查1脚供电5v是否正常,否:⑴追查线路是否烧坏保险电阻;⑵接个5v过来。
   再查3、6脚的对地阻值,阻值不能相差超过3欧姆。
   阻值偏低,先拆除与偏低脚相连的贴片电容,不行再换I/O。
   供电、阻值都正常还是不行,换I/O、换K/B口、刷BIOS、换南桥。

   USB口:
   1脚供电5v
   2、3脚为数据线直通南桥
   4脚接地
   USB口不能用:
   一、先查1脚供电5v有无,无:⑴追查线路是否烧坏保险电阻;⑵接个5v过来。
   二、量2、3脚的对地阻值要一样,阻值偏小:先拆除与偏低脚相连的贴片电容,不行再换南桥。
   三、供电、阻值都正常还是不行,⑴查COMS设置;⑵量时钟IC到南桥USB48MHz是否正常;⑶换南桥。

  COM口不能用:
  ①到⑧脚的对地阻值在1000欧以上,⑨脚为地脚。
  ①到⑧脚经COM口管理芯片<75232或75185>受控于I/O
  COM口管理芯片<75232或75185>:
  1脚供电+12v     10脚供电-12v     11脚接地   20脚供电+5v
  COM口不能用,首先量①到⑧脚的对地阻值,必须在1000欧以上。
   阻值小,先拆除与偏低脚相连的贴片电容,不行再换COM口管理芯片。
   阻值正常⑴量COM口工作电压;⑵换COM口;⑶换I/O。

   打印口
    ①到⑧脚为地脚;⑨到25脚为数据线,其中11脚阻值低一点,20欧左右,其他阻值基本一致。一般直接受控于I/O,有些经1284芯片再到I/O。
  打印口不能用,首先量9到25脚的对地阻值。
  阻值偏小,先拆除与偏低脚相连的贴片电容或排阻,不行再换I/O。
  阻值正常,换I/O,不行再查COMS设置。
  阻值偏大,追查偏大脚位线路有无正常到达I/O

                                                           纯属个人资料,如有问题,敬请指正,该资料仅供参考!!!!

网友:
看贴就回 看贴就回...........................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6338-1-1.html

melody198601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帖就回帖,好资料

网友:
  键盘鼠标, 一脚为时钟信号4脚为供电 5脚为数据。 楼主弄错了

网友:
lz总结的很详细,赞

网友(2011-12-26):
键盘口坏了就不要换南桥了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