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上真U无核心电压·· 假负载有!咋办?

楼主(2011-11-24):
AM2的板上假负载电压全正常。。但上真U却没有U的核心供电。。U换了几个还是一样。

网友A:
查VDDA2.5  再就看看座子有没有问题 接受不好翘起座子看看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VDDA2.5 再就看看座子有没有问题 接受不好翘起座子看看

同意,缺Vdda就没Vid了,导致Cpu发不出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