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7050-m7,不跑码

楼主(2011-11-24):
测CPU供电 时钟,pg,复位均正常,打内存AD线,CPU座AD线没发现问题,SPI的bios第六脚  没电压,PCI插槽主从设备准备好信号及帧周期信号 均为高电平,内存时钟正常,啥子IDE,PCI复位这些我就不说了
就是不跑码 压桥无效  求思路
O(∩_∩)O谢谢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重新做下桥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行干桥吧!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IO之后好了 谢谢

呵呵,楼主怎么会想到是io的问题呢?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呵呵!先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怎么会想到是io的问题呢?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呵呵!先谢谢啦

拿出去修 他换了个IO就好呢

网友(点评):
不错,以后值得思考IO了

网友:
映泰BIOS也容易坏,我修了一批网吧映泰的主板 基本上都是BIOS坏了,刷了不行在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出去修 他换了个IO就好呢

哦,这样啊!呵呵谢谢楼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