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Y430通病

楼主(2011-11-24):
问下 联想G430 Y430两台机器 PM45芯片组 G98显卡 同样的问题   内存都有波形了 看电流跑到了显卡
还是不亮机 BIOS刷过了 显卡换过了 显卡供电也有 该如何下手
请问下这两款机器i有没有什么通病的

补充内容 (2011-11-26 19:23):
修好了 谢谢大家参与 U口芯片坏了

网友(点评):
这重问题在Y450的机器上有修到过,通病吧

网友:
还是bios没刷好啊,g450和y450不一样的,还有三代和二代内存区分呢

网友:
这种情况刷BIOS好

网友:
BIOS刷过好几个版本了

网友:
谁能提供下Y430 三代内存BIOS吗

网友:
我刷的版本也是对的 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看到你的帖子 特意在我 女朋友机器备份了一个  Y430 DDR3 9300独显的 BIOS 分享给你 接着~~
Y430 DDR3 独显

网友(点评):
刷过了还是老症状 电流一路跳变 过了内存 到显卡那停住了

网友:
楼上的是好人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 bios收藏了

网友:
BIOS如何备份呢?

网友:
没人见过这种问题 吗

网友:
学习到了,还真没见到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
换CPU试试吧,既然显卡换了N个了,内存也过了。。有时候CPU损坏和显卡没过,故障差不多的

网友:
同样问题出现在Y430机器上,,我这个是集成的,,,也有是这样呼,LZ修好了没,

网友:
我想应该是还是显卡的问题
这里个独立的显卡板还是在主板个

网友:
这样的问题刷好过好几次了

网友(点评):
你刷的哪里的BIOS啊 我刷了还是老症状

网友:
不干下北桥吗?

网友(点评):
不能轻易做桥

网友:
这毛病起因就是显卡  应该是你显卡没做好 至于故障是否被你扩大也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点评):
显卡做好了 要不定全新芯片试试

网友:
电流调 变正常不

网友:
可能跟北桥有关,,现在的新机,有的时可以转换独显和集显的,,,跟这个可能有关系,,而且,显卡和北桥加U在同一个散热器下,北桥虚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或者是北桥坏也有可能!

网友:
既然大家都遇到过 肯定是有什么通病了

网友:
可能跟北桥有关

网友:
真不想动北桥啊

网友:
LZ还在挣扎 不就做下桥嘛 小心点就是了 或者 用风枪 吹的时间长点

网友:
在I2C总线上飞个测试卡看跑什么码,大致可判断什么故障
剑雪飘零
谢谢我准备买测试卡

网友A:
看看每个晶振波呢?

网友:
BIOS坏的很少呀

网友:
你上带灯的测试座子看下CPU有没有空焊或者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每个晶振波呢?
显卡晶振波形都正常了

网友:
修好了 谢谢大家参与 U口芯片坏了

网友:
等待解决

网友:
受教了 ,呵呵,来学习下

网友:
楼主能否再讲详细一点,U口芯片损坏是测量到异常还是无意发现的?

网友:
你是怎么测出是U口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
那应该就是BIOS问题

网友:
二代和三代的BIOS是用一个,维修站是这样说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不算是通病吧?一般还是显卡爱出问题。

网友:
同问,电流跳变正常,如何想到U口芯片上的. 有关系吗? 不解啊,楼主再给讲解下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修好的,和楼住的故障差不多,请问楼住是怎么找到故障原因的?

网友:
晕 不一样的啊    不亮

网友:
学了不少啊

网友:
lz说的很对,上个星期修了两台,看电流档显卡,做显卡现象没变,其实是档在外设上,U口芯片过流角阻值低,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U口是什么芯片?

网友:
联想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跑50

网友:
修机器还是认定问题点,再着手换换一些件,特别是BGA,不然可能绕啦半天还是回来原点,那样就吃亏不讨好啦

网友:
这几天修了两台Y430,直接换了改良版芯片

网友(2017-09-15):
这都是 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G450也是这么鸟样子  U口爱坏

网友:
和G460的一样啊,不显先看U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