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艰难维修历程

楼主(2011-11-24):
此机接机接可调电源一测大电流,于是同事拆机了,我手上正好有事,他便先自己弄去了。过了一会儿拿到我面前让我看一下,我一量公共点短路,于是就开始维修了,量了一个1.8V的上下管波滤电容全部短路,全部更换。

再把主板翻开看一下吓了我一跳:1.8V供电ICIPS51116被人拆了。这下麻烦了,难怪会是大电流,从料板中补上。

再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了。于是通电0.02待机正常,3V,5V均正常了,触发0.04掉电,这应该是供电没有出来,查了一下5SUS电压已经出来,可以量到1,8V电压,来量MAIN电压时没有出来,查了一下MAIND信号是由Ec发出MAINON信号来得到MAIND信号来开启+3V,+5V。

量+3V,+5V没有,来追查MAINON信号,此信号也没有,量阻值2殴看来EC已经损坏,更换了一个EC,再次触发电流在0.46左右,量CPU供电已经OK,再测了一下主板中的3V,5V,1.2V,1.8V,1.05V都已正常,再量CPU工作条件无复位,无PG,查了一下时序主复位也没有发出,再一次目测主板发现给CPU提供PG,复位的芯片均已烧毁。

找了半天从料板上补齐了,U17的第5脚1.8V供电也把焊盘给烧断了,再次上电电流还是在0.46A,晕还是有问题。想了想门电路已经补齐了,CPU工作条件还没有出来,可能主板中电压还不到位,再查。
慢慢到电压,查到1.5V没了输出,看来问题应该在这里。

查了一下条件第3脚和第2脚都正常,但是没有电压输出,由于采用1.8V直接供电芯片应该挂了,从料板中找到了一个IC装上去1.5V出来了,现在电流在0.98左右,测了一下CPU复位,PG都正常,太激动了,装上CPU ,内存电流也只在0.98左右。心想真的不能再有问题了,看了一下这个北桥跟V3000的AMD类型的北桥一样,1.8V整个一条线都毁了,看来这个北桥估计也挂了,什么也不多想,直接从V3000料板中取了一下二手桥装上去,再次上电电流窜窜开始跳动了,接上屏电流在2.01A就亮机了。真的是太费劲了。真没想到弄到如此地步。

网友:
拆掉电源管理芯片上电,估计是个二修机器,不排除人为原因,烧掉这么多的原件

网友: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家拆了芯片不上

网友:
拆了芯片不上  基本上是因为他技术已经到极限了  自己认为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修好它了。

网友:
上家却是不厚道啊,佩服LZ。

网友:
哎,遇到这么复杂的,我就投降了!

网友:
上家却是不厚道啊

网友:
长治笔记本维修  来顶sbsl了!继续出贴,由于种种原因,长治笔记本维修 最近封贴  等时机成熟了,长治笔记本维修 也发两篇帖子 来凑凑热闹。。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网友:
长治笔记本维修 也修到过不出CPURST   条件都已经满足,就是不出,后来长治笔记本维修 发现是1.5V惹的祸。。。唉  蛋疼死了

网友:
TX1000的时序图有吗?我也在修这个机子,问一下PCIE的复位是不是从北桥出来的呀?

网友(2012-02-06):
请问楼主是如何判断北桥1.8v这条线挂了

网友(2012-09-18):
呵呵。楼主修得此机不错,看来对上电时序这块弄得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