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 CPU使用率百分之百

楼主(2011-11-24):
一开机,随便打开一个文件就CPU使用率百分之百,不是中毒的 重装了系统。换了CPU  好奇怪的问题,谁有碰过啊呀

网友(点评):
遇到D620也是一样,最后换板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南桥,EC全换掉,好了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dell的电源有两种,一种90w的一种65w的。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点评):
640M也会这样,系统里认不到电池,拆掉电池一切正常,没有修好。

网友B: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刚做了显卡的 来的时候不显示 你上次的问题呢

我那个来的时候也不显,看电流像显卡问题

网友D: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E:
是不是 感觉很卡啊。。。DELL 电源头要原装的噢。不用原装的 就会感觉很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 感觉很卡啊。。。DELL 电源头要原装的噢。不用原装的 就会感觉很卡。。。

当然卡啊呀,还要说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显卡看看

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正在考虑中。明天换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dell的电源有两种,一种90w的一种65w的。换个电源试一试

不是电源问题,我试过了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了,

网友:
查一下CPU的中断信号。

网友(点评):
请楼主说详细一点,这样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