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怎样调高长城月光宝盒电源12V的电压

楼主(2011-11-24):
最近修好了二个长城的月光宝盒电源(ATX-300SEP),但试用的时候发现它的12V只有11.79V左右,有时11.75V,最多去到11.85V,其它的电压正常(+5SB:5.02   +5V:5.19V   3.3V:3.29V),接上主机用也能使用,但用了超过三个小时就会出现屏幕刷新慢的现象(用其它正常的电源就没有这种现象)。现在二个电源中一个已换了大电容、另一个没换,但通电二个电源都是11.79V,12V的滤波电容没换前是11.75V,换了也只有11.79V。电源的芯片是3842+TPS3510,这种电路我不大熟知,求调高电压的思路、办法

补充内容 (2012-2-25 16:11):
最近修电源有些心得了,于是再查看了电源一遍,发现是IC3(TL431)负责12V和5V的稳压,只要把12V的取样电阻串接500欧左右就行了,不过这会同时提高5V的电压[/colo

补充内容 (2012-2-25 16:14):
如果想降低5V的电压,可以把5V的取样电阻想办法降低1K的阻值就行了

补充内容 (2012-2-26 00:46):
12V的取样电阻标称100K、实测97。9K,串接2K后,12V提升不大,于是找了一只实测103。4K的电阻换上,12V电压带一硬盘测得为11。85V,5V测得为5。34V。5V取样电阻17。94K,用15K代换电压下降过多,证明只能减小几百欧

网友:
有点误差是正常的

网友A:
不会是12V的整流管性能有异吧。仔细检查一下看呢。

网友:
这个电源的稳压电路是由独立的tl431控制的。提高12v电压改变取样电阻就可以了。具体电路图可参看置顶帖的电路图。那个电路图虽然有不少错漏,低压侧大致还是正确的。

网友:
谢了,找图看一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12V的整流管性能有异吧。仔细检查一下看呢。

二个电源都同一样的问题呢,应该不会吧。不过也要先查一下,谢了。。。

网友B:
换个12V内阻小的整流管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12V内阻小的整流管看看

请问张版主,什么样的整流管内阻小?“SBL3045PT"内阻小吗?我有个长城ATX-300se-p4电源12V也只有11.8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12V内阻小的整流管看看

这个电源原来是用STPR1020CT,用什么内阻比它低的管呀,请自版主介绍一下。现手头上有一片拆下检测的STPR1620CT(是另一个电源上的、测电阻为5欧、还有一片UG10DCT 6欧)。    另电路图看了、再对照一下电路板也没看应该在那改电阻呀,有那位大哥具体结合电路板讲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张版主,什么样的整流管内阻小?“SBL3045PT"内阻小吗?我有个长城ATX-300se-p4电源12V也只有11.85 ...

SBL3045PT的内阻是小了,能用在12V上吗?12V的管一般都是用耐压200V的,你得搞清楚是否想放鞭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BL3045PT的内阻是小了,能用在12V上吗?12V的管一般都是用耐压200V的,你得搞清楚是否想放鞭炮了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我的电源SBL3045PT是用在5V和3.3V上的。12V用的是UG18DCT。谢谢“雷动九天”的提醒。

网友E:
12v输出电压有点误差是正常的,实在想调高的话就是改变取样电阻的阻值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v输出电压有点误差是正常的,实在想调高的话就是改变取样电阻的阻值来解决。

能详细点讲下吗,3510的电路真的不熟,板上也没看到12V电路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