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这样的芯片如何焊接?

楼主(2011-11-24):
请教各位高手像EC这样的芯片如何焊接好?用风枪吧觉得焊接的不牢,用电烙铁太难,觉得BGA也没这么难搞!各位用什么焊接的呢?不吝赐教!每次我用烙铁焊接都挺费事。
电烙铁
whdiy
只能说楼主要多练习练习,你什么时候遇到东芝A100的EC芯片,KBC1122这样的两排焊点的,就知道什么叫有难度了.

网友:
反对楼主:
5.0
细水常流
反对楼主:
图?

网友:
上焊膏,风枪吹,我就这么干,吹的时候自己用镊子矫正脚位
反对楼主:
3.0
kernxn
什么方法都有,熟练就好。。

网友A:
用风枪吹完再用烙铁加焊一次啊
同意楼主:
5.0
细水常流
同意楼主:

网友:
真的不太好搞,不知道那些几分钟换个io的,是怎么搞的,
同意楼主:
4.0
是人非神
同意楼主:
技术是练出来的,不是一二句话的事情

网友:
用烙铁+助焊膏,这需要长期练
同意楼主:
4.0
是人非神
同意楼主:
第一次焊的时候,直接全部都歪了。现在心里还有影印

网友:
要想稳定 用烙铁焊吧。。还是很好焊的吧。。。。先对准,然后用风枪或烙铁固定对角 然后上锡 托,然后用 焊膏 托干净锡 就好了。这样绝对 没虚焊的 呵呵~

网友:
这个需要练习

网友:
烙铁头一定要好,那种锋利的刀头最适合不过了。
太钝的刀头不好用。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在用烙铁焊上去,很简单的掌握技巧了,就行了,
同意楼主:
5.0
细水常流
同意楼主:

网友:
kernxn
练练更熟手。

网友:
是人非神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人非神
同意楼主:
赞同

网友:
是人非神
反对楼主:
那样容易虚焊

网友:
是人非神
反对楼主:
灌水

网友:
烙铁啊 用焊油 是不是你的烙铁不吃锡了啊

网友:
我是用风枪吹一会再用烙铁助焊。

网友:
我一般10分钟左右完成拆装

网友:
我是上BGA加风枪的,先把焊盘处理干净,然后手工对齐,上BGA+风枪焊,焊好拿烙铁补焊一边就ok了。既不会错位,也不会假焊

网友:
拆用风枪 上用烙铁! 想稳定 还是烙铁好点

网友:
每天练几个,先用坏板子练,焊上去只要烙铁就行了。

网友:
还是烙铁来的好,成本也低,也练手,熟练功。

网友:
先对脚固定,然后焊宝+烙铁,多练练。

网友:
我将烙铁挫成 J 字形,焊接非常方便一刮就行

网友:
大伙都是烙铁焊的

网友:
先用风枪把EC吹上去   吹完过后在用洛铁焊一变

网友:
没事多练习一下烙铁

网友:
用恒温烙铁比较好,先把焊盘整理好,然后把EC各脚对准,四个脚先上锡固定,然后用焊锡丝加焊,搭配使用松香水,效果好不虚焊。一般10分钟以内搞定。

网友:
  先把芯片对准掉 然后把芯片的一掉用烙铁焊一只脚  再焊其他的脚

网友:
还是用烙铁比较好

网友:
定好位置,眼睛不杂下,几秒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完再用烙铁加焊一次啊

同意  光用风枪  要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