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原理

楼主(2011-11-24):
有人都说硬盘怎么能修的好,那修好了也不是很容易坏吗?!

其实硬盘是可以修好的。如果你的水平高的话,修好的硬盘也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修理的原理有2种:
1 用lformat,hp,adm,dm,wipinfo,ndd这些软件是把坏道修成G-list增长坏道列表中的。这个其实是一般的修理方法,这种方法那,比较容易掌握,也是普通人都是可以搞定的。但是G-list列表的空间不是很大的,也就是500-700个之间的空间吧,如果硬盘坏道超过这个数字后,坏道就不能加入G-list列表了,也就是修不好了。这种方法修好的坏道,也是对文件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它是修复成增长行坏道表中去了,系统是不可能访问他们的。

2 用专业的软件和设备来修理。本网站上有相关的设备。
这个修理的原理是把硬盘的物理坏道屏蔽成工厂坏道P-list列表中去的。
其实每个新的硬盘的盘片上都是有坏道的,只是厂家经过的特殊的手段,把它屏蔽掉了。这样你们用普通的软件是查看不到的。因为那些不是专业的软件(用hp的软件就可以查看到昆腾硬盘的P坏道列表,你们有兴趣的可以下载一个去看看)。问什么一定要把坏道屏蔽到p-list中呢,把它屏蔽到G列表中不就是行了吗!但是一个硬盘的坏道是很多的,一般都是1000个左右和以上,G列表的大小有限制的,不大。p列表就大的多了,一般都是4000个左右和以上,空间的大小和硬盘牌子和硬盘的容量有直接的关系,硬盘容量越大p列表就
越大。屏蔽到p列表中才可以修好更多的硬盘吗!

以上就切藓靡桓鲇才痰脑?恚??勒飧鲈?砟兀?椭?佬抻才淌窃趺椿厥铝恕?
关于专业的具体修理,请浏览专业的维修设备相关的资料。

昆腾la lb lc硬盘的通病

昆腾公司这三款硬盘比较容易损坏,主要是电路板上的芯片发热严重,导致不稳定和烧毁,tda5247这个芯片,现象表现为在工作的途中,突然嗒的一声响和连续哒哒的响声,有时转但不认盘,有时干脆就不转。如果用an8428ngak代换上它的话,性能会稳定很多.
在用个几年是没有问题的!
IBM硬盘维修

关于IBM硬盘损坏案例,很多人都亲身体验过。下面这篇文章,就针对IBM 60GXP 和75GXP型号的硬盘的普遍故障;

IBM硬盘损坏的一个普遍故障,大多是出现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硬盘突然有怪声出现,然后磁盘开始出现坏道。最后经过IBM drive fitness tester 工具等一些手段的修复,或是坏道消失(从技术层面上讲,我们怀疑它是真的“消失”抑或是一种屏蔽手段)但数据全无,或是进入一个使用不稳定阶段,或是完全报废无法再使用,而“怪声”的出现几乎在是所有损坏案例中共有的一个情况。

IBM 公司官方技术员的解释:
故障是由于用户使用“不合理”造成,并非硬盘品质问题:
奇怪的哒哒声(特别是启动中),是由于用户在安装硬盘时插电源线时太用力,使电路板错位导致电路板与盘体数据接触点(电源口附近)移位,从而造成磁头不能正常“走位”,这是IBM硬盘电路板做工最精细带来的“附作用”。手动校正电路板位置可处理此问题。

今天没事,按照官方的解释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拿起电烙铁折腾了俩小时,我的两个IBM 硬盘暂时 好用了。不敢藏私,就又找来一个IBM同样故障的硬盘,把我解决这个故障的全过程拍照记录下来,请大家参考。

首先,是准备过程。好的策划准备和一套好的维修工具可以使维修过程顺利进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IBM DFT 软件

IBM DFT 软件,可以从IBM 官方主页下载,或者在 google 中以 "IBM Drive Fitness Test " 为关键词搜索。当前最新版本为 3.40.

IBM在对其功能的描述中叙述到:

  [iduba_page]

  支持SCSI和IDE硬盘;

  对IBM的硬盘做即时分析,并能快速判定硬盘是否有问题;

  判断是否存在系统故障,诸如是否温度过高,是否有接线错误等;

  自动记录重要的硬盘参数,以便跟踪在操作中对硬盘的潜在冲击;

  拯救硬盘,包括擦除启动扇区和低级格式化;

  对IDE硬盘作S.M.A.R.T(self-monitoring analysis and reporting Technology自我监控,分析和记录技术)操作。

下载后运行,按操作指示建立了一张含DFT utilities的开机盘
磁盘阵列(Disk Array)原理

1.为什么需要磁盘阵列?

如何增加磁盘的存取(access)速度,如何防止数据因磁盘的故障而失落及如何有效的利用磁盘空间,一直是电脑专业人员和用户的困扰;而大容量磁盘的价格非常昂贵,对用户形成很大的负担。磁盘阵列技术的产生一举解决了这些问题。

过去十几年来,CPU的处理速度增加了五十倍有多,内存(memory)的存取速度亦大幅增加,而数据储存装置--主要是磁盘(hard disk)--的存取速度只增加了三、四倍,形成电脑系统的瓶颈,拉低了电脑系统的整体性能(through put),若不能有效的提升磁盘的存取速度,CPU、内存及磁盘间的不平衡将使CPU及内存的改进形成浪费。

目前改进磁盘存取速度的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磁盘快取控制(disk cache controller),它将从磁盘读取的数据存在快取内存(cache memory)中以减少磁盘存取的次数,数据的读写都在快取内存中进行,大幅增加存取的速度,如要读取的数据不在快取内存中,或要写数据到磁盘时,才做磁盘的存取动作。这种方式在单工环境(single- tasking envioronment)如DOS之下,对大量数据的存取有很好的性能(量小且频繁的存取则不然),但在多工(multi-tasking)环境之下(因为要不停的作数据交换(swapping) 的动作)或数据库(database)的存取(因为每一记录都很小)就不能显示其性能。这种方式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其二是使用磁盘阵列的技术。磁盘阵列是把多个磁盘组成一个阵列,当作单一磁盘使用,它将数据以分段(striping)的方式储存在不同的磁盘中,存取数据时,阵列中的相关磁盘一起动作,大幅减低数据的存取时间,同时有更佳的空间利用率。磁盘阵列所利用的不同的技术,称为RAID level,不同的level针对不同的系统及应用,以解决数据安全
的问题。

一般高性能的磁盘阵列都是以硬件的形式来达成,进一步的把磁盘快取控制及磁盘阵列结合在一个控制器(RAID controler或控制卡上,针对不同的用户解决人们对磁盘输出入系统的四大要求:
(1)增加存取速度,
(2)容错(fault tolerance),即安全性
(3)有效的利用磁盘空间;
(4)尽量的平衡CPU,内存及磁盘的性能差异,提高电脑的整体工作性能。

网友:

.磁盘阵列原理

磁盘阵列中针对不同的应用使用的不同技术,称为RAID level,RAID是Redundent Array of Inexpensive Disks的缩写,而每一level代表一种技术,目前业界公认的标准是RAID 0~RAID 5。这个level并不代表技术的高低,level 5并不高于level 3,level 1也不低过level 4,至于要选择那一种RAID level的产品,纯视用户的操作环境(operating environment)及应用(application)而定,与level的高低没有必然的关系。
RAID 0及RAID 1适用于PC及PC相关的系统如小型的网络服务器(network server)及需要高磁盘容量与快速磁盘存取的工作站等,比较便宜;RAID 3及RAID 4适用于大型电脑及影像、CAD/CAM等处理;RAID 5多用于OLTP(在线事务处理),因有金融机构及大型数据处理中心的迫切需要,故使用较多而较有名气, RAID 2较少使用,其他如RAID 6,RAID 7,乃至RAID 10等,都是厂商各做各的,并无一致的标准,在此不作说明。介绍各个RAID level之前, 先看看形成磁盘阵列的两个基本技术:

磁盘延伸(Disk Spanning):

译为磁盘延伸,能确切的表示disk spanning这种技术的含义。如图磁盘阵列控制器, 联接了四个磁盘,这四个磁盘形成一个阵列(array),而磁盘阵列的控制器(RAID controller)是将此四个磁盘视为单一的磁盘,如DOS环境下的C:盘。这是disk spanning的意义,因为把小容量的磁盘延伸为大容量的单一磁盘,用户不必规划数据在各磁盘的分布,而且提高了磁盘空间的使用率。并使磁盘容量几乎可作无限的延伸;而各个磁盘一起作取存的动作,比单一磁盘更为快捷。很明显的,有此阵列的形成而产生RAID的各种技术。
磁盘或数据分段(Disk Striping or Data Striping):

因为磁盘阵列是将同一阵列的多个磁盘视为单一的虚拟磁盘(virtual disk),所以其数据是以分段(block or segment)的方式顺序存放在磁盘阵列中,数据按需要分段,从第一个磁盘开始放,放到最後一个磁盘再回到第一个磁盘放起,直到数据分布完毕。至于分段的大小视系统而定,有的系统或以1KB最有效率,或以4KB,或以6KB,甚至是4MB或8MB的,但除非数据小于一个扇区(sector,即521bytes),否则其分段应是512byte的倍数。因为磁盘的读写是以一个扇区为单位,若数据小于512bytes,系统读取该扇区后,还要做组合或分组(视读或写而定)的动作,浪费时间。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数据以分段于在不同的磁盘,整个阵列的各个磁盘可同时作读写,故数据分段使数据的存取有最好的效率,理论上本来读一个包含四个分段的数据所需要的时间约=(磁盘的access time+数据的tranfer time)X4次,现在只要一次就可以完成。

若以N表示磁盘的数目,R表示读取,W表示写入,S表示可使用空间,则数据分段的性能为:
R:N(可同时读取所有磁盘)
W:N(可同时写入所有磁盘)
S:N(可利用所有的磁盘,并有最佳的使用率)

Disk striping也称为RAID 0,很多人以为RAID 0没有甚么,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 因为RAID 0使磁盘的输出入有最高的效率。而磁盘阵列有更好效率的原因除数据分段外,它可以同时执行多个输出入的要求,因为阵列中的每一个磁盘都能独立动作,分段放在不同的磁盘,不同的磁盘可同时作读写,而且能在快取内存及磁盘作并行存取(parallel access)的动作,但只有硬件的磁盘阵列才有此性能表现。

从上面两点我们可以看出,disk spanning定义了RAID的基本形式,提供了一个便宜、灵活、高性能的系统结构,而disk striping解决了数据的存取效率和磁盘的利用率问题,RAID 1至RAID 5是在此基础上提供磁盘安全的方案。

RAID 1

RAID 1是使用磁盘镜像(disk mirroring)的技术。磁盘镜像应用在RAID 1之前就在很多系统中使用,它的方式是在工作磁盘(working disk)之外再加一额外的备份磁盘(backup disk),两个磁盘所储存的数据完全一样,数据写入工作磁盘的同时亦写入备份磁盘。磁盘镜像不见得就是RAID 1,如Novell Netware亦有提供磁盘镜像的功能,但并不表示Netware有了RAID 1的功能。一般磁盘镜像和RAID 1有二点最大的不同:

RAID 1无工作磁盘和备份磁盘之分,多个磁盘可同时动作而有重叠(overlaping)读取的功能,甚至不同的镜像磁盘可同时作写入的动作,这是一种最佳化的方式,称为负载平衡(load-balance)。例如有多个用户在同一时间要读取数据,系统能同时驱动互相镜像的磁盘,同时读取数据,以减轻系统的负载,增加I/O的性能。

RAID 1的磁盘是以磁盘延伸的方式形成阵列,而数据是以数据分段的方式作储存,因而在读取时,它几乎和RAID 0有同样的性能。从RAID的结构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RAID 1和一般磁盘镜像的不同。

下图为RAID 1,每一笔数据都储存两份:
从图可以看出:
R:N(可同时读取所有磁盘)
W:N/2(同时写入磁盘数)
S:N/2(利用率)

读取数据时可用到所有的磁盘,充分发挥数据分段的优点;写入数据时,因为有备份,所以要写入两个磁盘,其效率是N/2,磁盘空间的使用率也只有全部磁盘的一半。

很多人以为RAID 1要加一个额外的磁盘,形成浪费而不看好RAID 1,事实上磁盘越来越便宜,并不见得造成负担,况且RAID 1有最好的容错(fault tolerence)能力,其效率也是除RAID 0之外最好的。

在磁盘阵列的技术上,从RAID 1到RAID 5,不停机的意思表示在工作时如发生磁盘故障, 系统能持续工作而不停顿,仍然可作磁盘的存取,正常的读写数据;而容错则表示即使磁盘故障,数据仍能保持完整,可让系统存取到正确的数据,而SCSI的磁盘阵列更可在工作中抽换磁盘,并可自动重建故障磁盘的数据。磁盘阵列之所以能做到容错及不停机, 是因为它有冗余的磁盘空间可资利用,这也就是Redundant的意义。
RAID 2

RAID 2是把数据分散为位(bit)或块(block),加入海明码Hamming Code,在磁盘阵列中作间隔写入(interleaving)到每个磁盘中,而且地址(address)都一样,也就是在各个磁盘中,其数据都在相同的磁道(cylinder or track)及扇区中。RAID 2的设计是使用共轴同步(spindle synchronize)的技术,存取数据时,整个磁盘阵列一起动作,在各作磁
盘的相同位置作平行存取,所以有最好的存取时间(accesstime),其总线(bus)是特别的设计,以大带宽(band wide)并行传输所存取的数据,所以有最好的传输时间(transfer time)。在大型档案的存取应用,RAID 2有最好的性能,但如果档案太小,会将其性能拉下来,因为磁盘的存取是以扇区为单位,而RAID 2的存取是所有磁盘平行动作,而且是作
单位元的存取,故小于一个扇区的数据量会使其性能大打折扣。RAID 2是设计给需要连续且大量数据的电脑使用的,如大型电脑(mainframe to supercomputer)、作影像处理或CAD/CAM的工作站(workstation)等,并不适用于一般的多用户环境、网络服务器 (network server),小型机或PC。

RAID 2的安全采用内存阵列(memory array)的技术,使用多个额外的磁盘作单位错误校正(single-bit correction)及双位错误检测(double-bit detection);至于需要多少个额外的磁盘,则视其所采用的方法及结构而定,例如八个数据磁盘的阵列可能需要三个额外的磁盘,有三十二个数据磁盘的高档阵列可能需要七个额外的磁盘。
RAID 3

RAID 3的数据储存及存取方式都和RAID 2一样,但在安全方面以奇偶校验(parity check)取代海明码做错误校正及检测,所以只需要一个额外的校检磁盘(parity disk)。奇偶校验值的计算是以各个磁盘的相对应位作XOR的逻辑运算,然后将结果写入奇偶校验磁盘,任何数据的修改都要做奇偶校验计算,

如某一磁盘故障,换上新的磁盘后,整个磁盘阵列(包括奇偶校验磁盘)需重新计算一次, 将故障磁盘的数据恢复并写入新磁盘中;如奇偶校验磁盘故障,则重新计算奇偶校验值, 以达容错的要求.

较之RAID 1及RAID 2,RAID 3有85%的磁盘空间利用率,其性能比RAID 2稍差,因为要做奇偶校验计算;共轴同步的平行存取在读档案时有很好的性能,但在写入时较慢,需要重新计算及修改奇偶校验磁盘的内容。RAID 3和RAID 2有同样的应用方式,适用大档案及大量数据输出入的应用,并不适用于PC及网络服务器。
RAID 4

RAID 4也使用一个校验磁盘,但和RAID 3不一样

RAID 4是以扇区作数据分段,各磁盘相同位置的分段形成一个校验磁盘分段(parity block),放在校验磁盘。这种方式可在不同的磁盘平行执行不同的读取命今,大幅提高磁盘阵列的读取性能;但写入数据时,因受限于校验磁盘,同一时间只能作一次,启动所有磁盘读取数据形成同一校验分段的所有数据分段,与要写入的数据做好校验计算再写入。即使如此,小型档案的写入仍然比RAID 3要快,因其校验计算较简单而非作位(bit level)的计算;但校验磁盘形成RAID 4的瓶颈,降低了性能,因有RAID 5而使得RAID 4较少使用。

RAID 5
RAID5避免了RAID 4的瓶颈,方法是不用校验磁盘而将校验数据以循环的方式放在每一个磁盘中,

磁盘阵列的第一个磁盘分段是校验值,第二个磁盘至后一个磁盘再折回第一个磁盘的分段是数据,然后第二个磁盘的分段是校验值,从第三个磁盘再折回第二个磁盘的分段是数据,以此类推,直到放完为止。图中的第一个parity block是由A0,A1...,B1,B2计算出来,第二个parity block是由B3,B4,...,C4,D0计算出来,也就是校验值是由各磁盘
同一位置的分段的数据所计算出来。这种方式能大幅增加小档案的存取性能,不但可同时读取,甚至有可能同时执行多个写入的动作,如可写入数据到磁盘1而其parity block在磁盘2,同时写入数据到磁盘4而其parity block在磁盘1,这对联机交易处理 (OLTP,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如银行系统、金融、股市等或大型数据库的
处理提供了最佳的解决方案(solution),因为这些应用的每一笔数据量小,磁盘输出入频繁而且必须容错。

事实上RAID 5的性能并无如此理想,因为任何数据的修改,都要把同一parityblock的所有数据读出来修改后,做完校验计算再写回去,也就是RMW cycle(Read-Modify-Write cycle,这个cycle没有包括校验计算);正因为牵一而动全身,所以:
R:N(可同时读取所有磁盘)
W:1(可同时写入磁盘数)
S:N-1(利用率)

RAID 5的控制比较复杂,尤其是利用硬件对磁盘阵列的控制,因为这种方式的应用比其他的RAID level要掌握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的输出入需求,既要速度快,又要处理数据,计算校验值,做错误校正等,所以价格较高;其应用最好是OLTP,至于用于图像处理等, 不见得有最佳的性能。
2.磁盘阵列的额外容错功能:Spare or Standby driver

事实上容错功能已成为磁盘阵列最受青睐的特性,为了加强容错的功能以及使系统在磁盘故障的情况下能迅速的重建数据,以维持系统的性能,一般的磁盘阵列系统都可使用热备份(hot spare or hot standby driver)的功能,所谓热备份是在建立(configure) 磁盘阵列系统的时候,将其中一磁盘指定为后备磁盘,此一磁盘在平常并不操作,但若阵列中某一磁盘发生故障时,磁盘阵列即以后备磁盘取代故障磁盘,并自动将故障磁盘的数据重建(rebuild)在后备磁盘之上,因为反应快速,加上快取内存减少了磁盘的存取, 所以数据重建很快即可完成,对系统的性能影响很小。对于要求不停机的大型数据处理中心或控制中心而言,热备份更是一项重要的功能,因为可避免晚间或无人值守时发生磁盘故障所引起的种种不便。

另一个额外的容错功能是坏扇区转移(bad sector reassignment)。坏扇区是磁盘故障的主要原因,通常磁盘在读写时发生坏扇区的情况即表示此磁盘故障,不能再作读写,甚至有很多系统会因为不能完成读写的动作而死机,但若因为某一扇区的损坏而使工作不能完成或要更换磁盘,则使得系统性能大打折扣,而系统的维护成本也未免太高了。坏扇区转移是当磁盘阵列系统发现磁盘有坏扇区时,以另一空白且无故障的扇区取代该扇区, 以延长磁盘的使用寿命,减少坏磁盘的发生率以及系统的维护成本。所以坏扇区转移功能使磁盘阵列具有更好的容错性,同时使整个系统有最好的成本效益比。其他如可外接电池备援磁盘阵列的快取内存,以避免突然断电时数据尚未写回磁盘而损失;或在RAID 1时作写入一致性的检查等,虽是小技术,但亦不可忽视。

网友:

3.硬件磁盘阵列还是软件磁盘阵列

市面上有所谓硬件磁盘阵列与软件磁盘阵列之分,因为软件磁盘阵列是使用一块SCSI卡与磁盘连接,一般用户误以为是硬件磁盘阵列。以上所述主要是针对硬件磁盘阵列,其与软件磁盘阵列有几个最大的区别:

l 一个完整的磁盘阵列硬件与系统相接。
l 内置CPU,与主机并行运作,所有的I/O都在磁盘阵列中完成,减轻主机的工作负载, 增加系统整体性能。
l 有卓越的总线主控(bus mastering)及DMA(Direct Memory Access)能力,加速数据的存取及传输性能。
l 与快取内存结合在一起,不但增加数据的存取及传输性能,更因减少对磁盘的存取而增加磁盘的寿命。
l 能充份利用硬件的特性,反应快速。

软件磁盘阵列是一个程序,在主机执行,透过一块SCSI卡与磁盘相接形成阵列,它最大的优点是便宜,因为没有硬件成本(包括研发、生产、维护等),而SCSI卡很便宜(亦有的软件磁盘阵列使用指定的很贵的SCSI卡);它最大的缺点是使主机多了很多进程(process),增加了主机的负担,尤其是输出入需求量大的系统。目前市面上的磁盘阵列
系统大部份是硬件磁盘阵列,软件磁盘阵列较少。
4.磁盘阵列卡还是磁盘阵列控制器

磁盘阵列控制卡一般用于小系统,供单机使用。与主机共用电源,在关闭主机电源时存在丢失Cache中的数据的的危险。磁盘阵列控制卡只有常用总线方式的接口,其驱动程序与主机、主机所用的操作系统都有关系,有软、硬件兼容性问题并潜在地增加了系统的不安定因素。在更换磁盘阵列卡时要冒磁盘损坏,资料失落,随时停机的风险。

独立式磁盘阵列控制一般用于较大型系统,可分为两种:
单通道磁盘阵列和多通道式磁盘阵列,单通道磁盘阵列只能接一台主机,有很大的扩充限制。多通道磁盘阵列可接多个系统同时使用,以群集(cluster)的方式共用磁盘阵列,这使内接式阵列控制及单接式磁盘阵列无用武之地。目前多数独立形式的磁盘阵列子系统,其本身与主机系统的硬件及操作环境?
--

首先,IDE的性能不会比SCSI更高的。特别是在多任务的情况下。一般广告给出的是
最大传送速度,并不是工作速度。同一时期的IDE与SCSI盘相比,主要是产量比较大,
电路比较简单,所以价格比SCSI低很多,但要比性能,则差远了。

RAID并没有限制使用多少个盘,应时盘越多越好。
对于SCSI结构的RAID来说,盘的最大数量与SCSI通道(SCSI总线)的数量有关一般是每个通道最多装15个盘(SCSI/3)对于FC-AL(光纤)则是每个通道200个盘当然,要有这样大的磁盘箱才行!
美钻的硬盘推出后就问题多多,问题的表现也是千奇百怪的,主要表现为:

有正常自检的声音,不认盘,这找到一排硬盘的型号,没有容量。

有正常自检的声音,转一下就停转了。

这种美钻的故障也是出现的很多的,主要也是硬盘你的参数不正常或者丢失所至,修复方法也都是用专业的维修设备,把硬盘内部的资料恢复成为出厂的状态下就ok了。一般的软件维修方法,现在还在研究当中,期待中....
硬盘诊断要领

1.检查电源部是否供电

1) 与硬盘相连的电源接头(Connector)的中间的2插头是接地(ground)头,两边的接头各位+5V DC 和+12V DC。

2) 可通过spindle Motor是否转动来判断电源供应与否,如果转动就说明电源供电正常。

2.  连线(Cable)是否连接正确

1) Riborn Cable有颜色的部分一般时1所在的部分,第20pin是key.,因此没有pin。

2) 有电源的一边一般为1所在的一边。

3) 经常移动的硬盘或使用时间较长的计算机而言,更换连线(cable)来测试也是较好的方法,因为虽然连接部和外观上没有异常,但也可能因为接触阻力,noixe, 连接不良(poor connection)等问题而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3. 检查设置(setting)

1) 检查是否根据使用数量和使用目的而正确设定Disk Select Jumper(Master/Slave)。

4.检查安装(set up)是否正确

-有自动检测(Auto Detection)功能的, 打开电源后用自动检测(Auto Detection)来识别硬盘。

1)如自动检测(Auto Detection)和硬盘初始化一切正常,可以认为除坏扇区等表面损伤外硬盘硬件基本正常。

2)找不到硬盘(自动检测(Auto Detection)不到)时,按照5以下步骤找到后,按照各自的要领分区(partition), 格式化(format), Surface Analysis, NDD依次检查硬盘状况。

5.检查spidle motor是否转动

1)检查spindle motor是否转动时,供应电源并用手轻触磁盘得上盖(top cover), 可感觉到转动震动。 大部分硬盘驱动器发出转动声音。

2)Spindle Motor不转动的原因有

-  没有供应电源

-  Board有损

-  spindle Motor自身有损

-  Stictiontiction

<参考〉

-  spindle motor 不能启动,不能开始转动,达不到正常的转动速度,转动速度忽高忽低等的故障的修理过程也各不相同。

-  供应电源后spindle Motor开始转动后,如出现刮磨的声音,可说明磁片有刮痕或Head Slider 已破损。

-  如spindle Motor正常转动,但出现碰橦声或时而转动时而不转动,说明spindle 相关的机能基本正常,是在为了搜索(search)磁片上必要的数据而重试(retry)过程发生的现象,也叫Not Ready, 其原因是多方面综合造成的。

6. 检查磁头在初始化过程中是否正常

1)spindle speed达到正常速度(旧的驱动器需6-15秒,最新驱动器需2-6秒),磁头从里向外移动, 可用手来感觉到其初始化过程。

2)  达到这个状态以后,除坏扇区以外的80%-90%可达到ready状态。

7.利用HDD检测软件检查读/写功能和表面状态

1)没有HDD检测软件的情况下,可通过一般步骤来检查。?.

* Partition

* Format

* Scandisk, NDD等

2)表面状态不好或有坏扇区存在的情况下,要确定是否修复之后使用。

*  坏扇区较少并且不扩散的情况下,对使用没有大的影响。
DM的使用!

一般来说如果硬盘出现物理的故障是很难修复的,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只有更换,但是在更换之前还有最后一个方法值得试试,那就是低级格式化。

  低级格式化的作用是将空白的磁片划分一个个同心圆、半径不同的磁道,还将磁道划分为若干个扇区,每个扇区的容量为512字节。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低级格式化是硬盘高损耗的操作,将大大缩短硬盘的使用寿命,因此,如非十分必要,建议不要进行低级格式化。

  以前要进行低级格式化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主板BIOS中所支持的功能,但是现在的主板一般都不带有次项功能。或者使用专用的软件进行,其中DM就是其中一款。

  默认启动DM是无法进行低级格式化的,你需要打开DM的高级菜单。可以在启动时加上参数“dm/m”或者在DM的主界面中按“Alt+M”切换到高级菜单。

  选择菜单中的“(M)aintenance Options”,进入高级菜单。

然后选择“(U)tilities”,进入低级格式化界面。

接着选择你需要低级格式化的硬盘,如果你只有一个硬盘直接回车即可,如果有多个需要进行从中进行选择。

选择硬盘后,然后再选择“Low Level Format”,进行低级格式化。

这是会弹出警告的窗口,你需要按“Alt+C”进行确认。

确认之后,还会显示让你再次确认的窗口,选择“YES”。

选择完毕,就开始硬盘低级格式化的操作,其中用百分比显示进度。

低级格式化是很耗时间的事情,这个要依据你硬盘的大小以及硬盘损坏情况来定。

  再次提醒大家,低级格式化是对硬盘有损坏的操作,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进行
明明白白了解硬盘维修

BIOS:这是一个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一个术语,因为硬盘上没有它。
DSP:数字信号处理机,相当于主板上的CPU,现在的DSP中已经集成了IDE接口电路。它有两套接口:IDE接口,伺服机接口。有一套以上的总线。
FIREWARE:一套在运行在DSP里的软件。它一般的被存储在电板的ROM上,或者DSP内部的ROM内。这就是为什么一些ST的硬盘在换电板的同时要将电板上的那块ROM对应于它原来的盘体。以及QT相近的电板可以换DSP,所支持的盘体的系列改变的缘故。
G-LIST:坏道增长列表,一个被限制了大小的坏道列表,普通的软件就可以改变的它的内容。
P-LIST:坏道增长列表,一个没有限制的坏道列表,一般的软件改变不了。改硬盘的大小就是该这个列表。
隐藏磁道:记录着P-LIST,G-LIST.硬盘的S/N,型号,等。它的柱面编号时候负的。美钻的硬盘狂喜欢把它给搞丢了,所以导致硬盘转转停停。富士通的硬盘出现乱码也是的。
成为一个硬盘维修高手的的必要条件:懂精密机械,精密电子,电磁学,DSP,……………………等等
零磁道坏损的软、硬盘修复记

网友:
一、零磁道坏损的硬盘
病因:零磁道坏损
病情描述:朋友买了一台二手电脑,操作一段时间后,出了问题:无法启动,经实地调查:开机自检通过显示昆腾火球3.2G硬盘,C盘启动时出现“没有系统盘!”。 用A盘启动,运行Scan-disk,扫描C盘,发现第一簇出现坏簇,零磁道坏损。
手术方案:
1、拟乎用某电脑刊物1999年9月6日的文章“硬盘零磁道损坏的抢救”进行修复,但该法采用Pc-tools,要求只可胳膊于Fat32格式,且在D盘的大量重要文件。因零磁道坏损无法格式化C盘,又不忍心将其Fdisk重新分区为Fat16,将其重要文件毁之一旦,所以我只好采用其它方案。
2、采用PartitionMagoc(以下简称为PMagic)。它可以说是目前最专业的硬盘分区管理工具,可以十分方便地实现了硬盘的动态分区和无损分区。此次可利用它进行零磁道硬盘坏损的修复。
手术过程:
电脑从A盘启动,运行PMagic,在主界面上可以鼠标确定一个需要操作的分区(即其C盘),你有两种选择:
㈠ 为将FAT32转换回FAT16格式(最后点击的时候要选取“FAT32到FAT”这项),再按该文利用Pctools进行修复。
㈡ 为直接利用PMagic修复。推荐选择第二种。先在主界面上部的分区图表中先择分区,然后在这个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并选择“调整容量/移动”这时将会看见一个窗口,拖动窗口上部左边的容量滑动条,这时下部的自由空间就会作出相应的变化。如果觉得鼠标拖动不是很准确,可以直接在对话框中键入需要释放的硬盘空间大小,等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容量(当然越小越好)之后,按下“确定”按键,就可以在硬盘中多出一个小小自由空间了。这个自由空间包含坏损的零磁道在内,我们放弃使用它。另外,调整簇的大小还能够让硬盘空间的浪费程度降到最低点。然后,退出PMagic,重新格式化C盘,安装系统,大功告成。
二、零磁道坏损的软盘
病因:零磁道坏损。
病情描述:另一朋友使用软盘拷贝、备份文件,由于软盘使用频繁,经常出现软盘零磁道坏损,又不忍遗弃,已累积有50余张。虽说一张软盘值不了几个钱,但如果能变废为宝,通通修好加以利富。带着这50余张软盘(朋友已“慷慨”地全送给某了),某开始要动手术了。
手术过程:既然已经知道都是零磁道损坏,首先使用古老的Pctools看一下是否凑效。运行Pctools9.0,插入软盘,找找找……找不到软盘;改用Norton95,好容易按其要求一步一步操作(那可全是E文啊!),最后显示软盘修复完成。哈哈,试用一下,嗯……,还是“无法访问A:/,设备没有准备好”!莫非真的要把这50张软盘送入“回收站”?,无奈之中,想起用HDCopy for Windows这个软件格式化看看,说不定会……按1.44M格式化操作完成,“??依旧”。后来想干脆把它格式化为1.2M或XXXK算了,若成功倒也不错。这次我把它“格”成1.2M的软盘又重新按1.44M格式化了一次,你猜怎么着,成功了。格式化后的容量为1.39M,虽然少了几十K,但废物利用嘛。更何况某共有50张这样的软盘呢?
神奇的三茗硬盘医生
故障: 一台pc,系统是windows98。一天开机自检后屏幕出现"Type the
name of the command interperter (e.g.,c:\windows\command.com)
c>_ "的提示  我哭!! 于是我用启动盘(软盘)启动机器,到是能引导,出现A:\> 输入 C:\ 后再输入 dir命令,又出现了"Not ready reading drive c" abort,retry,fail?_" 提示 ,不能进系统。我再哭 !!而且其他分区不见了。

处理: 用“三茗硬盘医生”中的修复硬盘功能修复硬盘,点一下回车问题解决了
故障硬盘数据拯救全攻略

为了有效地保存硬盘中的数据,除了经常性地进行备份工作以外,还要学会在硬盘出现故障时如何救活硬盘,或者从坏的区域中提取出有用的数据,把损失降到最小程度。
  系统不认硬盘
  系统从硬盘无法启动,从A盘启动也无法进入C盘,使用CMOS中的自动监测功能也无法
发现硬盘的存在。这种故障大都出现在连接电缆或IDE端口上,硬盘本身故障的可能性不大,可通过重新插接硬盘电缆或者改换IDE口及电缆等进行替换试验,就会很快发现故障的所在。如果新接上的硬盘也不被接受,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硬盘上的主从跳线,如果一条IDE硬盘线上接两个硬盘设备,就要分清楚主从关系。
  CMOS引起的故障
  CMOS中的硬盘类型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硬盘的正常使用。现在的机器都支持“IDE Auto Detect”的功能,可自动检测硬盘的类型。当硬盘类型错误时,有时干脆无法启动系统,有时能够启动,但会发生读写错误。比如CMOS中的硬盘类型小于实际的硬盘容量,则硬盘后面的扇区将无法读写,如果是多分区状态则个别分区将丢失。还有一个重要的故障原因,由于目前的IDE都支持逻辑参数类型,硬盘可采用“Normal,LBA,Large”等,如果在一般的模式下安装了数据,而又在CMOS中改为其它的模式,则会发生硬盘的读写错误故障,因为其映射关系已经改变,将无法读取原来的正确硬盘位置。
  主引导程序引起的启动故障
  主引导程序位于硬盘的主引导扇区,主要用于检测硬盘分区的正确性,并确定活动分区,负责把引导权移交给活动分区的DOS或其他操作系统。此段程序损坏将无法从硬盘引导,但从软驱或光驱启动之后可对硬盘进行读写。修复此故障的方法较为简单,使用高版本DOS的FDISK最为方便,当带参数/mbr运行时,将直接更换(重写)硬盘的主引导程序。实际上硬盘的主引导扇区正是此程序建立的,FDISK.EXE之中包含有完整的硬盘主引导程序。虽然DOS版本不断更新,但硬盘的主引导程序一直没有变化,从DOS 3.x到Windos 95的DOS,只要找到一种DOS引导盘启动系统并运行此程序即可修复。
  分区表错误引发的启动故障
  分区表错误是硬盘的严重错误,不同的错误程度会造成不同的损失。如果是没有活动分区标志,则计算机无法启动。但从软驱或光驱引导系统后可对硬盘读写,可通过FDISK重置活动分区进行修复。
  如果是某一分区类型错误,可造成某一分区的丢失。分区表的第四个字节为分区类型值,正常的可引导的大于32MB的基本DOS分区值为06,而扩展的DOS分区值是05。很多人利用此类型值实现单个分区的加密技术,恢复原来的正确类型值即可使该分区恢复正常。
  分区表中还有其它数据用于记录分区的起始或终止地址。这些数据的损坏将造成该分区的混乱或丢失,可用的方法是用备份的分区表数据重新写回,或者从其它的相同类型的并且分区状况相同的硬盘上获取分区表数据。
  恢复的工具可采用NU等工具软件,操作非常方便。当然也可采用DEBUG进行操作,但操作繁琐并且具有一定的风险。
  分区有效标志错误的故障
  在硬盘主引导扇区中还存在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其最后的两个字节:“55aa”,此字节为扇区的有效标志。当从硬盘、软盘或光盘启动时,将检测这两个字节,如果存在则认为有硬盘存在,否则将不承认硬盘。此处可用于整个硬盘的加密技术,可采用DEBUG方法进行恢复处理。另外,当DOS引导扇区无引导标志时,系统启动将显示为:“Mmissing Operating System”。方便的方法是使用下面的DOS系统通用的修复方法。
  DOS引导系统引起的启动故障
  DOS引导系统主要由DOS引导扇区和DOS系统文件组成。系统文件主要包括IO.SYS、MSDOS.SYS、COMMAND.COM,其中COMMAND.COM是DOS的外壳文件,可用其它的同类文件替换,但缺省状态下是DOS启动的必备文件。在Windows 95携带的DOS系统中,MSDOS.SYS是一个文本文件,是启动Windows必须的文件,但只启动DOS时可不用此文件。DOS引导出错时,可从软盘或光盘引导系统后使用SYS C:命令传送系统,即可修复故障,包括引导扇区及系统文件都可自动修复到正常状态。

网友:

FAT表引起的读写故障
  FAT表记录着硬盘数据的存储地址,每一个文件都有一组FAT链指定其存放的簇地址。FAT表的损坏意味着文件内容的丢失。庆幸的是DOS系统本身提供了两个FAT表,如果目前使用的FAT表损坏,可用第二个进行覆盖修复。但由于不同规格的磁盘其FAT表的长度及第二个FAT表的地址也是不固定的,所以修复时必须正确查找其正确位置,一些工具软件如NU等本身具有这样的修复功能,使用也非常的方便。采用DEBUG也可实现这种操作,即采用其m命令把第二个FAT表移到第一个表处即可。如果第二个FAT表也损坏了,则也无法把硬盘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文件的数据仍然存放在硬盘的数据区中,可采用CHKDSK或SCANDISK命令进行修复,最终得到*.CHK文件,这便是丢失FAT链的扇区数据。如果是文本文件则可从中提取出完整的或部分的文件内容。
  目录表损坏引起的引导故障
  目录表记录着硬盘中文件的文件名等数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该文件的起始簇号。目录表由于没有自动备份功能,所以如果目录损坏将丢失大量的文件。一种减少损失的方法也是采用CHKDSK或SCANDISK程序恢复的方法,从硬盘中搜索出*.CHK文件,由于目录表损坏时仅是首簇号丢失,每一个*.CHK文件即是一个完整的文件,把其改为原来的名字即可恢复大多数文件。
  误删除分区时数据的恢复
  当用FDISK删除了硬盘分区之后,表面上是硬盘中的数据已经完全消失,在未格式化时进入硬盘会显示为无效驱动器。如果了解FDISK的工作原理,就会知道FDISK只是重新改写了硬盘的主引导扇区(0面0道1扇区)中的内容,具体说就是删除了硬盘分区表信息,而硬盘中的任何分区的数据均没有改变。可仿照上述的分区表错误的修复方法,即想办法恢复分区表数据即可恢复原来的分区及数据。如果已经对分区格式化,在先恢复分区后,可按下面的方法恢复分区数据。
  误格式化硬盘数据的恢复
  在DOS高版本状态下,FORMAT格式化操作在缺省状态下都建立了用于恢复格式化的磁盘信息,实际上是把磁盘的DOS引导扇区、FAT分区表及目录表的所有内容复制到了磁盘的最后几个扇区中(因为后面的扇区很少使用),而数据区中的内容根本没有改变。这样通过运行UNFORMAT命令即可恢复。另外DOS还提供了一个MIROR命令用于记录当前磁盘的信息,供格式化或删除之后的恢复使用,此方法也比较有效
硬盘软故障完全修复手册——数据结构篇

硬盘是计算机中极为重要的存储设备,计算机工作所用到的全部文件系统和数据资料的绝大多数都存储在硬盘中。硬盘是产生计算机软故障最主要的地方,常见的硬盘软故障有:硬盘重要参数及文件丢失,电脑不能起动;碎片过多,电脑运行速度变慢;硬盘分区后丢失容量等。对付硬盘软故障,只要我们肯动脑并利用一些硬盘维护工具,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硬盘)死的革命精神,外加胆大心细,当然还要掌握硬盘基本常识,这样就可以轻松搞定(说的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  )。因此,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整理汇编了“硬盘软故障完全修复手册”,希望能在与大家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掌握硬盘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做到“自已动手、丰衣足食”,凡事不求人的目的。
大家知道,一个硬盘要能存放文件,必须经过硬盘分区,格式化等操作步骤,因为经过这些步骤之后,在硬盘中就建立起了主分区,引导分区,确定了FAT16或FAT32文件表。主分区的作用是保存硬盘中各逻辑分区在盘片上起始位置和终止位置及分区的容量大小。引导分区的作用是在固定的位置存放有操作系统文件,在电脑送电或复位时,由BIOS程序将处于固定位置的系统文件装入内存,再将电脑控制权交给系统文件人而完成引导过程。扩展分区作为一个主分区占用了主分区表的一个表项。在扩展分区起始位置所指示的扇区(即该分区的第一个扇区)中,包含有第一个逻辑分区表,同样从1BEH字节开始,每个分区表项占用16个字节。逻辑分区表一般包含两个分区表项,一个指向某逻辑分区,另一个则指向下一个扩展分区。下一个扩展分区的首扇区又包含了一个逻辑分区表,
这样以此类推,扩展分区中就可以包含多个逻辑分区。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硬盘数据的基本结构。
★ 硬盘的数据结构 ★
① MBR(Main Boot Record 主引导记录区)
MBR位于整个硬盘的0磁道0柱面1扇区,包括硬盘引导程序和分区表。在总共512字节的硬盘主引导扇区中,MBR只占用了其中的446个字节,其最后两个字节“55 AA”是分区的结束标志。另外的64个字节交给了DPT(Disk Partition Table 硬盘分区表),从1BEH字节开始,共占用64个字节,包含四个分区表项。每个分区表项的长度为16个字节,它包含一个分区的引导标志、系统标志、起始和结尾的柱面号、扇区号、磁头号以及本分区前面的扇区数和本分区所占用的扇区数。其中“引导标志”表明此分区是否可引导,即是否活动分区。当引导标志为“80”时,此分区为活动分区;“系统标志”决定了该分区的类型,如“06”为FAT16分区,“0B”为FAT32分区,“07”为NTFS分区,“63”为UNIX分区,等;起始和结尾的柱面号、扇区号、磁头号指明了该分区的起始和终止位置。
我们假设一个硬盘分区表从1BEH字节开始的16个字节为 80 01 01 00 06 0D 68 6D 28 00 00 00 78 20 03 00
硬盘分区表项的16个字节分配如下:
第1字节:是一个分区的激活标志,表示系统可引导。如是0则表示非活动分区。
  第2字节:该分区起始磁头(HEAD)号
  第3字节:该分区起始扇区(Sector)号
  第4字节:该分区起始的柱面(Cylinder)号
  第5字节:该分区系统类型标志
第6—8字节:该分区终止磁头(HEAD)号、分区结束的扇区号、分区结束的柱面号
  第9-12字节:该分区首扇区的相对扇区号
  第13-16字节:该分区占用的扇区总数
  以上参数我们可以用NU 8.0中DISKEDIT工具软件可轻松获取,其功能非常强大,但应用不当会有很大错误,请各位注意使用方法。操作步骤如下:
以一台硬盘为270 MB,分为C盘(100 MB)和D盘(170 MB)的机子(老掉牙了 ^_^)为例,在纯DOS下启动DISKEDIT → 在对象菜单(Object)上选中驱动器(Drive)和物理磁盘选项后确定 → 在对象菜单(Object)上选中分区表(Partition Table) → 在显示菜单(View)中选择十六进制(Hex)
以下数据为主分区信息:
000001B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80 01
000001C0: 01 00 06 0D 68 6D 28 00 - 00 00 78 20 03 00 00 00
000001D0: 41 6E 05 0D E8 AE A0 20 - 03 00 30 EE 04 00 00 00
000001E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01F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55 AA

网友:

② DBR(Dos Boot Record 操作系统引导记录区)
它通常位于硬盘的0磁道1柱面1扇区,是操作系统可直接访问的第一个扇区,它包括一个引导程序和一个被称为BPB(BIOS Parameter Block)的本分区参数记录表。引导程序的主要任务是当MBR将系统控制权交给它时,判断本分区跟目录前两个文件是不是操作系统的引导文件(以DOS为例,即是Io.sys和Msodos.sys)。如果确定存在,就把它们读入内存,并把控制权交给该文件。BPB参数块记录着本分区的起始扇区、结束扇区、文件存储格式、硬盘介质描述符、根目录大小、FAT个数、分配单元的大小等重要参数。DBR是由高级格式化程序(即Format等程序)所产生的。
③ FAT(File Allocation Table 文件分配表)
FAT是DOS、Windows 9X系统的文件寻址格式,位于DBR之后。
在解释文件分配表的概念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谈谈簇(Cluster)的概念。文件占用磁盘空间,基本单位不是字节而是簇。一般情况下,软盘每簇是1个扇区,硬盘每簇的扇区数与硬盘的总容量大小有关,可能是4、8、16、32、64……
同一个文件的数据并不一定完整地存放在磁盘的一个连续的区域内,而往往会分成若干段,像一条链子一样存放。这种存储方式称为文件的链式存储。由于硬盘上保存着段与段之间的连接信息(即FAT),操作系统在读取文件时,总是能够准确地找到各段的位置并正确读出。
为了实现文件的链式存储,硬盘上必须准确地记录哪些簇已经被文件占用,还必须为每个已经占用的簇指明存储后继内容的下一个簇的簇号。对一个文件的最后一簇,则要指明本簇无后继簇。这些都是由FAT表来保存的,表中有很多表项,每项记录一个簇的信息。由于FAT对于文件管理的重要性,所以为了安全起见,FAT有一个备份,即在原FAT的后面再建一个同样的FAT。初形成的FAT中所有项都标明为“未占用”,但如果磁盘有局部损坏,那么格式化程序会检测出损坏的簇,在相应的项中标为“坏簇”,以后存文件时就不会再使用这个簇了。FAT的项数与硬盘上的总簇数相当,每一项占用的字节数也要与总簇数相适应,因为其中需要存放簇号。FAT的格式有多种,最为常见的是FAT16和FAT32。
④ DIR (Directory 根目录区)
DIR位于第二个FAT表之后,记录着根目录下每个文件(目录)的起始单元,文件的属性等。定位文件位置时,操作系统根据DIR中的起始单元,结合FAT表就可以知道文件在硬盘中的具体位置和大小了。
⑤ DATA(数据区)
数据区是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存储的地方,位于DIR区之后,占据硬盘的大部分空间。当将数据复制到硬盘时,数据就存放在DATA区。
分区表损坏的修复

  硬盘主引导记录所在的扇区也是病毒重点攻击的地方,通过破坏主引导扇区中的DPT(分区表),即可轻易地损毁硬盘分区信息。分区表的损坏通常来说不是物理损坏,而是分区数据被破坏。因此,通常情况下,可以用软件来修复。

  通常情况下,硬盘分区之后,备份一份分区表至软盘、光盘或者USB盘上是极为明智的。这个方面,国内著名的杀毒软件KV3000系列和瑞星都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另外,对于没有备份分区表的硬盘,也提供了相应的修复方法,不过成功率相对较低。

  另外,中文磁盘工具DiskMan在这方面也是行家里手。重建分区表作为它的一个“杀手锏”功能,非常适合用来修复分区表损坏。

  对于硬盘分区表被分区调整软件(或病毒)严重破坏,引起硬盘和系统瘫痪,DiskMan可通过未被破坏的分区引导记录信息重新建立分区表。在菜单的工具栏中选择“重建分区表”,DiskMan即开始搜索并重建分区。DiskMan将首先搜索0柱面0磁头从2扇区开始的隐含扇区,寻找被病毒挪动过的分区表。接下来搜索每个磁头的第一个扇区。搜索过程可以采用“自动”或“交互”两种方式进行。自动方式保留发现的每一个分区,适用于大多数情况。交互方式对发现的每一个分区都给出提示,由用户选择是否保留。当自动方式重建的分区表不正确时,可以采用交互方式重新搜索。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重建分区表功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修复分区表,除非你以前曾经备份过分区表,然后通过还原以前备份的分区表来修复分区表损坏。因此可见,平时备份一份分区表是多么的必要!
十年积累,硬盘分区,文件全手工恢复新鲜出炉了

最近经常见有很多硬盘分区表及硬盘数据被破坏而导致机器不能引导或使用的帖子,本着扶危济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近十年的电脑龄以及之前成功修复N(N约等于10)块硬盘的经验特发一帖,系统讲述硬盘软故障恢复的方法,望大家不吝伺教!

注:所有前提是硬盘没有物理损坏,以DISKEDIT(诺顿2.0 for windows中获取),DISKMAN(华军软件园),NORTON(D版),UNFOMAT(其它兼容的反格式化软件也可)等软件为基础,如果多少精通一下下汇编就再理想不过啦!呵呵~~~~

    好,万事就绪!先说一下当系统分区表被误操作或病毒破坏时会出现的现象。1:启动显示NO ROM BASIC。2:启动显示INVALID PARTITION TABLE。3:无显示(如遭CIH毒手)。4:提示硬盘逻辑分区错误无法正常识别(如提示逻辑盘符超过Z,并切FDISK等程序无法识别)5:对于AWARD BIOS可能还会提示硬盘无法初始化(没用过AMI的,不知道会有什么显象……)
    知道了表象现在来研究一下本质,我尽可能简单的解释一下硬盘的物理结构和各种参数。众所周知,硬盘的主引导区位于硬盘的0柱0面1区包含有若干分区表项,共有64字节。其中每个分区项有16字节包括以下一些信息:
    第一字节,是引导标志,其中80为活动分区00为非活动分区。
    第二字节,起始磁头,表明分区的起始位置。
    第二字节,表示起始扇区,其中低六位(简单说就是靠右面的六位)为起始扇区,高二位为起始柱面(有时也会加上第四字节)。
    第三字节,表示硬盘柱面信息。
    第四字节,确定起始柱面的的低八位。
    第五字节,决定分区的类型,06代表FAT16,0b代表FAT32,63代表UNIX分区。
    第6字节: 终止磁头
    第7字节: 低6位为终止扇区, 高2位与第8字节为终止柱面
    第8字节: 终止柱面的低8位
    第9-12字节: 该分区前的扇区数目
    第13-16字节: 该分区占用的扇区数目
扩展分区的信息位于上面所示的硬盘分区表中,逻辑分区的信息则位于扩展分区的起始扇区,可通过查找上面的表得到起始地址“X面/X扇区/X柱”所对应的扇区。分区信息的16个字节表示的是逻辑驱动器(D:E:……)的起始和结束地址。了解这些后当分区表破坏后我们就能利用各种软件来进行手工恢复,如果没有就手的软件的话那么FDISK/MBR手工填写参数也马马虎虎啦!呵呵~~~
    手工恢复分区时推荐使用全中文界面且支持虚拟操作的DISKMAN!至于大名鼎鼎的DISKEDIT因为操作过于复杂非老鸟甚用!不然一时失手可能连哭都来不及……。具体步骤是1:检查C盘活动分区有效标志80是否存在。2:编辑0柱1磁头1扇区,查看末尾是否有55AA的有效标志。3:根据自己分区的情况依次检查分区的类型标志,引导标志和系统标志是否与自己的硬盘相同如不同就改为正确的。致此分区引导记录应该被恢复的七七八八了。4:选择DISKMAN菜单中重建分区表一项,从0柱0磁头2扇区以自动或者交互两种方式开始扫描硬盘,建议对硬盘参数有较深了解的人选择交互方式,由于自己对自己的硬盘比较了解所以成功的可靠性大些。不了解的人还是选择自动好些……至此,运气好的话应该可以恢复硬盘的使用了,如果只是分区有问题加之上天保佑的话至此能进入98也是有可能的!备份好必要的数据后最好重新分区并且FOIMAT /U。如果不能使用但可以用启动盘引导后可以得到硬盘的控制权就是说可以进入分区,这时可以使用一些杀毒软件(KV3000)的重建分区功能。毕竟人家正规军的办法比起咱这土办法应该还是牢靠些的。如果还不成的话那我也只好拿出最后的法宝了!用DEBUG搞定它!
事先声明,下面这段DEBUG我只用过一次,虽然幸运的成功了但不保证适用于所有硬盘,而且说实话我的DEBUG水平也就是马马虎虎应付场面的,实在不够牢靠,只提供一下思路,大家用的时候最好搞清楚再来。如果实在没着了照搬也成,反正已经不能用了也不会有更烂的后果……不过至于到底会出现什么后果没我责任哦!呵呵~~~~~
debug
a 100
mov ax,201    */以下三行是对寄存器的操作
mov bx,200
moc cx,1
int 13        */调用中断13对硬盘写操作
int 3
g=200
d 3b0 3ff
e 3be 80      */针对引导区添入引导区有效标志80
e 102 3
g-100

网友:

到这如果还搞不定那我也没办法了……只好送修或者找人用专用设备读出残存的数据,不过花费银子不菲,不如买了新的省心!呵呵~~~~

    恢复分区说完了现在聊一下如何恢复数据。由于恢复数据和硬盘大小参数密切相关所以不能具体到没一块硬盘这里也只是给一下大致的操作方法,具体到每人的硬盘还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搞定。
    1:假设C全毁(一般我们见势不妙都会立刻关机所以除C外其它硬盘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失)需要恢复D上的文件(我们大多数重要文件不会存在C盘吧?)。按上面的方法先恢复分区,如果有一个大小及逻辑分区都相同或者至少不是差得很夸张的完好硬盘就最理想不过!只需备份下它的分区表恢复即可!(对于仅有分区表被毁的现象此种恢复方法应列为第一优先的考虑!)
    2:这里就要用到DISKEDIT了。恢复分区重新启动后运行DISKEDIT D:/M按F6以分区表方式查找,一般可以找到X道1头1扇区(X值难以确定)。由于从1磁头开始那么其为第一逻辑分区即D的可能很大,如此则其原始连接应在X道0头1扇区,通过INFO-> DRIVER INFO查看该扇区得到原主分区的结束位置。因为主分区一般开始于0道0头1扇,现在可以大致确定下主分区的信息了。
    3:执行TOOLS->RECALCUATE PARTITION添入刚刚得到的参数重新计算分区,然后写入到硬盘并重新启动。
    4:FORMAT C:/S重新填充C的引导信息
    5:再重启,执行(UN)FORMAT /Z:8 D:恢复D的原始簇值(因为如此恢复分区簇的数量和原先的数量不同的可能性较大)
    6:如为FAT32分区则以DISKEDIT /M维护模式编辑磁盘将主分区表中1C2H中的0600改为0B00将FAT清零为重新格式化FAT32做准备
    7:重新启动后先运行FORMAT /Z:8 D:完成后在进行反格式化UNFORMAT此时文件应该大部恢复。当然可能部分文件名字会有出入但不会变化太大。

注:此种恢复操作是针对FAT16如果分区为FAT32那可以省不少的事,但个别时候操作上可能更繁琐些。

    感谢大家能耐心看完,我这些土办法还是经过一定的实践考验的,可能比不上专业的工具或技术人员但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也还能讲就一下的。全部文章都只是个思路,尤其恢复文件是根据格式化后可以反格式化完成的,此间不能有写硬盘的操作,所以还是有点不便。其实如果能用现成的软件完成任务的话就不要用我的方法了。一家之言谨做参考,如果谁还有其它办法欢迎一起切磋!谢谢
全自动恢复分区-Ghost的参数应用

Norton Gost是一个克隆应用工具软件,使用简单,功能强大。它能用十分钟的时间恢复你的整个系统,极大地节约了用户的时间,提高了电脑的使用效率,这是一篇关于Ghost的使用技巧的文章。
  一般情况下,你可以使用Ghost的图形界面中的功能来完成系统的恢复。有时候我们希望一个按键后软件就能帮我全部恢复,而不用再坐在电脑前时刻留意是否有需要确认之类的对话框。如果要实现这种功能,那你就得了解Ghost的参数。我们得用DOS的方式来解决这问题。(利用参数实现软件的一部分功能,这可是DOS的最大特点了)下面我们将以实例分析的方式来说明如何利用Ghost的参数实现这功能。
    下面是我的硬盘的分区情况。(如果你还不懂分区是什么,请不要随便使用这些参数,不然后果我们可不负责哦!!)
硬盘数:1 个 (电脑上可不一定只有一个硬盘,如果你有两个或以上的硬盘,可得注意修改参数值)
分区情况:分4个盘。
主分区1个
C盘: 即DOS分区;
护展分区
D盘、E盘和F盘三个逻辑分区。

一、实现系统的备份
    首先我们用以下的参数行实现把C盘的东西压缩成一个影像文件(*.gho)。ghost.exe-clone,mode=pdump,src=1:1,dst=E:\back\pwin98.gho -z9 -sure
    参数说明:
-clone,mode=pdump 表示采用克隆分区方式(pcopy是硬盘对拷 pload是恢复影像文件;
src=1:1 表示克隆第一个物理硬盘的第一分区,一般来说是C盘,也就是系统盘;
dst=E:\back\pwin98.gho 表示分区被克隆成影像文件pwin98.gho,并保存到E盘backup目录里;
-z9 表示使用最高压缩形式(-z9 )备份;
-sure 表示在软件运行过程中所有出现的对话框中都取OK值。

二、系统的恢复
    ghost.exe -clone,mode=pload,src=E:\back\pwin98.gho:1,dst=1:1 -sure -rb
    参数说明:
src=E:\back\pwin98.gho:1 表示采用保存在E盘的back目录下的pwin98.gho 的影像文件中的第一分区内容;dst=1:1 表示恢复到第一物理硬盘的第一分区;
-rb 表示系统恢复完成后,自动重新启动系统。

三、一些常用参数的说明
    适当运用Ghost的参数,你就能高效地完成工作。下面的参数都是一些比较常用的参数,有兴趣不妨组合试用一下效果如何。
1、-rb
    本次GHOST操作结束退出时自动REBOOT。一个很有用的参数,特别是在复制系统时你可以放心离开了。
2、-fx
    本次GHOST操作结束退出时自动回到DOS提示符(前提是你是以DOS命令的方式启动的GHOST)。
3、-sure
    对所有要求确认的提示或警告一律回答“YES”。此参数有一定的危险性,慎用!!
4、-fro
    如果源分区发现坏簇,则略过提示强制拷贝。此参数可用来试着挽救硬盘坏道中的数据。
5、-fnw
    禁止对FAT分区进行写操作,以防误操作(此参数对NTFS分区无效)。
6、-f32
    将源FAT16分区拷贝后转换成FAT32(前提是目标分区不小于2G)。由于支持FAT32的操作系统很少,所以除非你是复制win98分区,否则此参数慎用!
7、-fatlimit
    将NT的FAT16分区限制在2G。此参数在复制WINDOWS NT分区,且不想使用64K/簇的FAT16时非常有用。
8、-span
    分卷参数。当空间不足时提示复制到另一个分区的另一个IMAGE FILE。
9、-auto
    分卷拷贝时不提示就自动赋予一个文件名继续执行。
解开硬盘逻辑死锁的另几种有效方法!(简易)

给“逻辑锁”解锁比较容易的方法是:

1。“热拔插”硬盘电源。

    “热拔插”硬盘电源就是在当系统启动时,先不给被锁的硬盘加电,启动完成后再给硬盘“热插”上电源线,这样系统就可以正常控制硬盘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为了降低危险程度,碰到“逻辑锁”后,大家最好依照下面两种比较简单和安全的方法处理。

2。 ★UltraEdit★

  首先准备一张启动盘,然后在其他正常的机器上使用二进制编辑工具(推荐UltraEdit)修改软盘上的IO.SYS文件(修改前记住先将该文件的属性改为正常),具体是在这个文件里面搜索第一个“55AA”字符串,找到以后修改为任何其他数值即可。用这张修改过的系统软盘你就可以顺利地带着被锁的硬盘启动了。不过这时由于该硬盘正常的分区表已经被破坏,你无法用“Fdisk”来删除和修改分区,但是此时可以用本论坛介绍的关于分区表恢复的方法来处理。

3。★DM★

  因为DM是不依赖于主板BIOS来识别硬盘的硬盘工具,就算在主板BIOS中将硬盘设为“NONE”,DM也可识别硬盘并进行分区和格式化等操作,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DM软件为硬盘解锁。

  首先将DM拷到一张系统盘上,接上被锁硬盘后开机,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将所有IDE接口设为“NONE”并保存后退出,然后用软盘启动系统,系统即可“带锁”启动,因为此时系统根本就等于没有硬盘。
    启动后运行DM,你会发现DM可以识别出硬盘,选中该硬盘进行分区格式化就可以了。这种方法简单方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硬盘上的数据保不住了

网友(点评):
纯抄袭,而且有点过时。

网友(点评):
大概是10年前的资料吧,3.2G的硬盘。。好神奇啊

网友:
你这是百度的哦

网友:
感觉有时老掉牙的东西,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这种硬盘了

网友:
搞了半天就是没有积分,太悲剧了

网友:
希望多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