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机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1-11-24):
精英K8M890M-M 1.0主板,开机鲁大师就提示温度过高80度以上,一运行程序马上就90多度,一会100度,然后就掉电,用手摸CPU散热风扇都很凉,CPU实际温度绝没有那么高,确定U口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不用鲁大师看看,是不是大师出问题了.再不行刷一下BIOS.

网友:
你只摸了散热器和风扇吧.没摸cpu吧..拆开风扇再摸cpu看看.如果真的有那么烫.而散热器还是很凉的话,那就换散热器吧.如果cpu的实际温度也没有这么高的话,进bios,有个温度的地方看实际温度.还原bios出厂设置.第二.清一下灰尘,犹其cpu座子附近.第三,杀毒.第四,主板上的热敏电阻击穿了.

网友:
换个CPU。马上就好了。

网友:
散热管有没换过试下

网友:
温度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是的,可能CPU内部穿了,或者散热器和CPu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