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槽怎么拆?

楼主(2011-11-24):
PCI槽要怎么拆才能完整的拆下来!!!

网友:
上下加热同时用就好拆了

网友:
用锡炉最好,以前在工厂一般都用锡炉,呵呵,不知道红外发热砖行不行,主要是担心槽给化了,呵呵,

网友(点评):
发热砖好,我曾把一块主板拆成光板,没有拆不了的。

网友:
用发热砖就可以哦,没必要用什么锡炉的。你如果用过发热砖就知道他的威力啦

网友:
是不是  BGA上面的暗红外呀

网友:
这个拆不好板子和PCI就一起爆废了

网友A:
锡炉,几十块就可以的!

网友(点评):
锡不要钱啊

网友:
不知你用没用过锡炉,如果用过就知道他的威力啦

网友:
锡炉挺危险,还有发热砖啊,我OU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炉,几十块就可以的!

锡又不是只用一次,哈哈!你一次用一整炉锡?

网友:
锡炉我也用过,安全系数不高,很容易受伤!!!

网友B:
用热风枪吹,拆装都行,要不加风嘴吹,见朋友拆换过, 凡是手把带风扇的,如858等机型,你就闪过,是吹不下的,这个我可测试过的.

网友:
我用浴霸的灯,几分钟就拆下了

网友(2011-12-25):
实在不行用锡枪也能取下···

网友:
量小的话风枪直接吹就好了。开一次锡炉成本也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热风枪吹,拆装都行,要不加风嘴吹,见朋友拆换过, 凡是手把带风扇的,如858等机型,你就闪过,是吹不下的,这个 ...

你是说泵式的热风枪可以吹,手把带风扇即柔风的不行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泵式的热风枪可以吹,手把带风扇即柔风的不行是不是?

手把带风扇的柔风是不行的,我亲测过,朋友换槽不通锡孔,在坏板上吹下一槽,接着吹着要换的板直接上槽.

网友:
手把带风扇的柔风是可以的,我亲测过。不过是有些麻烦,需要吸锡器配和而已。我用8300换过agp槽

网友B:
综合以上:锡炉,发热砖.浴霸的灯,热风枪等,我给大家一点新思路.
1.只要你能简单控制温度,厨房里的许多东东都能用来拆槽,光波炉,电炉,平板发热电炒锅,天燃气灶,煤炭灶,等等,有火的上面加铁板,注意电磁炉,微波炉可不能用).
2.最好搞个支架,放平主板,拆与装更方便.有坏主板的可玩玩,说不定有想不到的惊喜.
3.注意加热不能太猛.

网友:
锡炉,风枪都可以,锡炉拆能快点安全点

网友:
谢谢回复,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综合以上:锡炉,发热砖.浴霸的灯,热风枪等,我给大家一点新思路.
1.只要你能简单控制温度,厨房里的许多东东都 ...

如果是电炉,要加温度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炉,要加温度控制吗?

其实电炉是不需要加温度控制的,用距离调温度,距离近温度高,用坏板试,找出能拆换的最佳距离,先远后近的试.有放主板的支架最好,电炉在支架下,拨出槽就马上移开支架,就停止了加热,还要练出不通锡孔直换.
以上只是建议,只是理论可行,实践靠大家了,如能成功,请上传图,说说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电炉是不需要加温度控制的,用距离调温度,距离近温度高,用坏板试,找出能拆换的最佳距离,先远后近的试. ...

是这样呀,知道了,谢谢。

网友:
前几天我用热风枪拆过 852D的+吸锡器 380度那样 没换风嘴  10分钟左右
就可以清理完毕 化锡时候很快 主要就是清理残锡有点麻烦 要的就是要耐心加细心 要不然插槽的的弹片会不完全取下来 也拍了照  不过手机拍的 不怎么理想

网友:
浴霸的灯也可以?晕啊!

网友:
锡炉最好了,用热风枪容易变形

网友:
用锡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