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正激电源过压保护

楼主(2011-11-24):
碰到四五个这样电源了。。。都是过压保护。一次用的UC3843相信大家都很熟。。。二次用的WT7527。。或WT7510(贴片)
震荡用的是场效应管。。。。真的挠头皮呀~~~~怎么都查不出来
查3843的周遍也没有什么损坏的器件。。
对这样电源熟的请帮忙。。。。
另多说句~~如果只有494和339或393组合的电源维修经验的请不要说了
咱没别的意思。。。这两种电源虽然原理差不多。。。但工作方式有很大区别
那些经验。。。会误倒我的思路
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是过压保护,3843应该没什么问题,查次级的稳压部分,不行就分开+12v,+5v,+3.3单独查。

网友:
光耦、431或者类似的稳流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先说说你怎样判断是过压保护。各路电压过压到多少?一般这个过程是一闪而过,我倒是想知道你的测量方法。

网友:
拿到电源从电源状态感觉是过压保护
然后为了验证。。。。单独给UC3843供电,使其工作。。。这时。。。测量各路输出。。。
12V为15-17左右,5V为7V左右,3.3为3.5-4V左右
测量C3843第4脚。。电阻电容正常(震荡)
TL431。。光偶没什么问题
这样单独给一次供电。。。。二次管理不工作。。。也就是不保护
但对短路保护的。。千万别用这个办法。。。会损失更大

网友:
应该是339,393或7510的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电源取样的问题啊,既然光耦,431都换了不行,接个假负载,瞬间短路光耦次级看电压的变化判断问题在初级还是次级。

网友:
我晕。。。。楼上回帖的兄弟
看清楚了吗?没有339或者393
WT7510是个电源管理模块。。如果工作不正常就不会保护了
这样电源毛病应该是初级的。。。

网友:
发个图,有时wt7510控制的电源会用339或393作电压比较,有时用贴片的,这部分有问题就会保护,楼主可以查一下强制开机后wt7510的供电情况.

网友:
问题是我这个没有~~~
你发这个图。。。我用不上
另在重复一下。。。没有393或339

网友:
看看431和光耦 不行就都换了看,检查431取样的部分电容电阻

网友:
电压升高问题一般都在稳压取样电路,看看那个可调电阻。

网友:
换一下UC3843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