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闪黑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24):
一个做二手的朋友,送来几片他搞不定又被拆料的板子,闲着没事就给他整整,只有板,(要测试好坏,一般外接灯管,然后把ON和5V连上,看灯管是否能亮)。先把被拆的几个电容补上,测试发现闪黑,一般闪黑大部分是电容鼓带不起负载或灯管有坏,自我保护,但未发现电容鼓,测量5V 12V电压也正常,但奇怪的是,闪黑只有两灯一组灯管,另一组完全不亮,所以怀疑是否坏一个变压器,拆下检查引脚,测量有阻值,只好装回去,再仔细目测,这个变压器旁边的10J 3KV瓷片电容有点被熏黑的感觉,万用表又不好测,所以干脆换个新的上去试试,没想到好了,四根灯管同时亮,也不闪黑了,跟大家分享下,呵呵。

网友(点评):
用指针表的10K档,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这个电容坏  这倒早很少见

网友(点评):
见过几次。

网友:
用万用表高阻挡应该测得出来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心细多观察

网友:
这种电容确实很少坏的。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那大电容坏的多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思路要宽!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个,不过这个电容坏的比较明显,有点像爆米花的感觉

网友:
第一个永远是先目测呀,,,外观有损坏的就换,也许就好啦。。。呵呵,

网友:
这真是经验之谈,不过这个坏的很少。

网友:
真是这样吗?又学到一点了。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又多一条好经验

网友:
我前几天就遇到一个明基19的液晶显示器就是这个瓷片电容坏。容量30P,是黄颜色的。坏了一个,(在坏的电容顶上有一黑洞),我在一个高压条上找了两个一起换了,(找的这个容量稍大一些,换一个怕不匹配),有的高压条上还不带这个件呢。 可能是设计的原因还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搞维修的就是要有耐心,仔细检测每个电容电阻以及路线等等。

网友:
说实话楼主真的很细心,这样的故障我都以为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高压板上5V、12V是在哪里测的,不知道这个测试点在哪里啊,能否指教下,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电容坏真是罕见啊

网友:
多一条好经验

网友:
一般没得坏,要细心就可以搞定

网友:
不好意思,高压上我也不太清楚,我都是从开关管上量的,带不带负载的情况下都要量。

网友:
看看看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4580

网友:
学习力,没遇到过啊

网友:
做维修这行,,就是像饼哥说的,,,宁愿错一百,,,不可放过一个,,,,,,,这个就是饼哥,,,每节课的经典话题

网友:
高压瓷片电容坏的相对较少!

网友:
我遇到好几个了      那些都是杂牌的显示器    电源板很烂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容怀孕的比较多啊

网友:
那是瓷片电容,一般情况下坏时有裂纹或有黑洞,用万用表K档测其有电阻值,说明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高压板上5V、12V是在哪里测的,不知道这个测试点在哪里啊,能否指教下,谢谢楼主

直接测二极管上 就有 12  5V啊

网友:
这个瓷介电容是通病好不!

网友:
搞维修就一条就是是要仔细细心多观察啊

网友:
这个电容没遇到过     但看楼主前面说测这种板的方法  还真没用过   不错  很好用的方法啊
   以后测不用连驱动板了

网友:
望,闻,问,切,用在维修行业也是十分可行的。不少故障是看出来问题点的

网友:
恭喜 搞好.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