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VB4不开机?

楼主(2011-11-24):
          有一个长城液晶显示器和长城品牌机配套的,显示器是这样的,能正常开机显示,就是开关两三次后花屏,谁有固件麻烦上传个,在此多谢!

网友:
那个主板的图片怎么也跑上去了。昨天传了半天也没上去,晕

网友:
焊那个带散热器的芯片

网友:
第一张图 那芯片好像有两脚短路啊!!

确实短了

网友:
第一张两脚不是短路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