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加吱吱响

楼主(2011-11-24):
刚才接到一台显示器SCEPTRE  X7G,故障是开机的时候听到有吱吱响的声音,拆开后,里边有两个电容鼓包了。换了电容之后可以亮机了,也可以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听到里边有吱吱响,(我们把里边的电容全部都换了,还是一样,也加焊了一遍)这个声音是在高压包里边发出来的,现在手上也没有这种高压包,是长方形的

网友:
大电容换了吗。

网友:
怎么没人顶啊!现在能用,但是开机也会闪几下,进了系统之后就没事了,跑了一次3D也没问题,就是有吱吱响,不知道能用多久。如果这样用下去不知会不会扩大故障

网友:
屏灯管 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