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能开机,风扇不转,无CPU供电,无桥供电。

楼主(2011-11-24):
主板:GA-M61PME-S2
故障现象:能开机,风扇不转,无CPU供电,无桥供电,无复位。
为什么会坏?那是我测显卡完的时候带电拔诊断卡,主板不稳振动了一下,这世上又多了块坏主板。
图纸在这,不过跟实际的对不上,缺元件,各位下好图之后可以看下图纸。我会说缺的是哪。图纸无加密无病毒可放心下载!

网友:
CPU风扇不转?确认风扇正常的话查12V。

网友(点评):
现在不是12V的问题。12V是正常的。

网友:
有12V怎么风扇不转、这些板有12V风扇就转的啦。

网友:
我个人认为,w8330a的工作条件好像没有满足!才导致桥没电压的

网友(点评):
哎。问题是现在是就是看不出来哪个条件不行啊。。。

网友:
我认为也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
WQ12不是给桥供电的,是给HT总线供电的。查一下内存与显卡的供电有没有。如果有先修CPU供电

网友(点评):
内存与显卡供电OK,CPU供电无EN。EN来自桥

网友:
风扇坏了

网友:
桥供电应在cpu供电之前产生,但WQ12应该输出1.2v总线供电,AMD平台在cpu供电产生之后才有总线电压出来,要先修出V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