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复位时钟都正常,cpu也发热工作,但是喇叭不叫,怀疑是北桥或者是bois问题?

楼主(2011-11-24):
主板是技嘉8i848p-g的,新手不知道北桥是否供电有问题还是总线问题,量了下bois片选信号也没有,如果北桥有问题,cpu应该不会工作的,大家帮帮我!

网友:
别的不说,最少也上块诊断卡看下码吧..

网友:
自己暂时学的理论知识,诊断卡还没买

网友:
修主板,诊断卡是必须的!!

网友:
做修理行业,工具是不能少的,巧手不如家俬妙,没有检测工具就不好判断故障

网友:
上块诊断卡看下码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4605-1-1.html

网友A:
1量时钟ic提供给南北桥所有的频率要正常。
2量南北桥之间沟通信号线对地阻值。
3量cpu到北桥a,d线对地阻值。《每组相差不超过3欧》
4量pci3条ad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20欧》
5量agp和pci-e16槽ad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
6方bios23脚--1.32v,3.3v。长bios22脚--5v。没有的话就刷bios。
7最后就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量时钟ic提供给南北桥所有的频率要正常。
2量南北桥之间沟通信号线对地阻值。
3量cpu到北桥a,d线对地阻 ...

量这个bois脚是什么意义?

网友:
买了资料还没学,在学显示器。帮顶

网友:
没有报警报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不行的话就刷一下BIOS,再换且个IO试试吧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没片选信号的话说明bois可能 还没问题

网友:
加焊南北桥、拆下BIOS测试引脚。

网友:
修板不上诊断卡你怎么修啊

网友B:
BIOS的片选貌似不太准吧?我测的好多板子,22脚和24脚包括PCI槽上的CE#检测点,很少有板子有那个电平跳变的。郁闷呐。22脚和24脚是不是都是在开机时有从高到底的跳变,最后一直保持低电平?

网友:
我的诊断卡也是总是找不到诀窍。看来还得从新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的片选貌似不太准吧?我测的好多板子,22脚和24脚包括PCI槽上的CE#检测点,很少有板子有那个电平跳变的 ...

是真的吗?看来只有刷bois了,用诊断卡一般是bois问题报什么代码?

网友:
急需努力,谢谢

网友:
主板维修好资料,有的请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