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各种电子元器件用数字万用表的量测方法

楼主(2011-11-24):
最好能有说明为什么这样就能说明元件是好还是坏的原因,物理知识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望不吝赐教。

网友:
问得太拢统

网友:
那要得去问发明万用表的人了

网友:
打个比方,电容是好的话就会从0衰减到1,否则就不正常,三极管两管有阻值才正常

网友:
建议你上百度一下,这方面资料不少!

网友:
这个,楼主有结果的话,分相下呵呵
我也买了个数字表

网友:
百度上有的是呀,给你找一个,其他的你自己百度:

三极管用万用表测量管脚极性

用万用表R×100或者R×1K档分别测量各管脚间电阻,必有一只脚对其它两脚电阻值相似,那么这只脚是基极,如果红表笔(正表笔)接基极,测得与其它两脚电阻都小,那么这只管子是PNP管。如果测得电阻很大,那么这个管子是NPN管。找到基极后,分别测基极对其余两脚的正向电阻,其中阻值稍小的那个是集电极,另外一个是发射极,这是因为集电结较大,正偏导通电流也较大,所以电阻稍小一点。

三极管好坏大致判断

利用三极管内PN结的单向导电性,检查各极间PN结的正反向电阻,如果相差较大说明管子是好的,如果正反向电阻都大,说明管子内部有断路或者PN结性能不好。如果正反向电阻都小,说明管子极间短路或者击穿了。

网友(2012-03-26):
我现在就是搞不懂这些元器件    还看你指点一下

网友:
我现在就是搞不懂这些元器件    还看你指点一下
  ,.

网友(2012-10-15):
我也比较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