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超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1-11-24):
客户拿来一板子说是经常死机重启,本以为是散热问题,上点儿硅胶就能解决问题,可是谁知道没那么简单,啊!依旧发烧,接着把电源换过之后,还是不行!这下头大啦、!大家讨论讨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点评):
查滤波电容和电阻,有可能是电流不平稳。

网友:
学习下   有的CPU发热是很大的哦·

网友:
如果是AMD的,建议先换个U试下。

网友:
CPU旁的MOS管也巨烫吗`?``可能是供电``也可能是U本身

网友A:
你看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我的AMD4000+以前就是经常这样,换了三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可以进出口biod里调下cpu电压

网友:
供电也可能造成CPU发热  LZ你说电脑经常重启 我就别你弄糊涂了 是死机或者自动关机 可能是温度的事  要是 总重启 估计不能是温度的问题吧 温度一高  估计你短时间内是开不起来的

网友:
单桥的?看看桥温度是不是很高啊

网友:
主板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AMD的有些发热很大·换个散热好的风扇·看下是不是下面的坐接触不好·在不行降频降电压吧

网友:
换个5000转的小风扇试试,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最好建议换个u试试   不行的话检查一下CPU电压是否供电正常   支持
::∴★∵**☆.∴★∵**☆.
  █████.☆.∵★∵∴☆.
  █田█田█
  █田█田█
  █田█田█
  █田█田█
  █████上的说话
◢██□██◣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解剖过AMD CPU就知道是因为PCB板变形导致CPU核心的热量传递不到外壳。。里面热。。外面温

网友:
楼主说得很清楚了,更换了电源故障依旧.

网友:
检测一下主板上的各路电压,看看是否正常,换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换U试试吧!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我的AMD4000+以前就是经常这样,换了三个电容就好了。

没有,板子很新的!什么损伤都没有

网友:
换散热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