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ZM问题很特别,修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1-11-24):
GA-945GZM上手后,开机转一下就断电,,自己的一些流程,习惯了,测量各MOS管没短路,,没有发热,后取下CPU,不断电了,一般都是选择查CPU的供电电路什么的,查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后发现,不放CPU时,北桥的供电只有1.62。供电芯片RT9202,电压不对呀,换个,结果就好了,哪个兄弟解释一下,为什么?

网友:
南/北桥供电,在945主板上采用的多为BUCK电路,你替换的是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