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有问题吗?

楼主(2011-11-24):
这个电源是空载时候,是4.9v. 只要插上主板不需要开机. 5VsB就变成了3.6V,请教高手,这应该不正常吧,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把431,871通通干了,还是一样啊.
主板

网友:
检测光耦高压侧连接的小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既然空载正常,为什么还怀疑是电源本身呢!交换法不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判断出那个有问题了吗?

网友:
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先检查了再说。

网友:
是这样的吗?看看

网友:
滤波电容可以换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把电源的电压拉低了啊,查一下5v供电供到哪里

网友:
换待机5V整流滤波,查431周边电阻三极管。